美国海军837电子管

楼主(2019-07-01):
偶的一对美国海军837电子管,查资料得到跟1625(fu25)电子管参数一致,是12v的807,但是插到机器上,声音非常粗糙,很明显不对,请教各位朋友前辈,837电子管的具体参数和工作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好像和807差不多

非常感谢,我的机器是6j8p+1625,网上说1625和807就是电压的区别,一个12.6,一个6.3。但是插上去之后声音确实不对,不明原因,837电子管的资料在网上特别少。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B:
看屏极外形,跟807和1625完全不搭边。应该不是可以直代的,要想使用还是要找到管子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屏极外形,跟807和1625完全不搭边。应该不是可以直代的,要想使用还是要找到管子的参数。

参数到时没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整。还是资料太少了,多谢!

网友B:
看网上的资料,貌似这个管子不是束射管,而是一个五极管。它的栅极都是独立引出的。

网友:
837灯丝电流12.6V 0.7A。和1625显然两回事。这一点就把他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的资料,貌似这个管子不是束射管,而是一个五极管。它的栅极都是独立引出的。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太重要了

网友C:
很明显与807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与807是不是一回事。

嗯,现在搞清楚了,应该跟807、1625确实不是一回事,837应该是个五级管。

网友D:
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乱插怎么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乱插怎么会好用

嗯,是的,刚开始没搞明白,现在搞明白了,确实是五级管,当成五级管用之后,完全没问题。声音就对了

网友E:
屏耗只有807的一半,当功率管不合算哪。

网友F:
不一样的东西插上能响而已参数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耗只有807的一半,当功率管不合算哪。

那做什么合适?我看里面很结实,看起来“内心”比807强大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样的东西插上能响而已参数差距很大

多谢回复,现在当成五级管接,声音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现在当成五级管接,声音正常了

现在的实际屏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