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是可以跳闸的最低电流吗?

楼主(2019-07-01):
买了个C2的2A空气开关,试了下,2.35A不跳闸,到了4.2A还不跳,打400咨询厂家技术,回复说,这是断路器不是限流器,断路器是要达到定额电流10倍才会跳闸,短路或者正常工作电流都必须达到10倍!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我家里如果配个32A的总开关,这辈子是不可能过载保护了,因为要到320A才能跳,除非我家开工厂!

网友:
厂家说的没错,这是防止短路的!就相当于免维护保险丝!电流的大小根据自己用电量选取,
C2的2A空气开关是指接触点长期可通过的额定电流2A,并不是跳闸电流!

网友:
查一下空开的说明书或样本手册,空气开关的动作电流是有曲线图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动作时间和通过的故障电流有关系,它呈现反时限特性,即故障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

网友:
普及电工知识~~!

网友:
空气开关的标定电流值是指该开关复式脱扣器额定值,C代表照明保护;D为动力保护;B为线路保护。一般,C型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约额定电流的8~10倍;B型一般为10倍;D型为12~14倍。并不是有过载电流就立即跳闸。
       复式脱扣器:即有电磁脱扣器(又称瞬时脱扣器)和热脱扣器(又称延时脱扣器,有长延时和短延时)。有些空开使用的是电磁液压式脱扣器(如国产DZ15型),这种脱扣器的好处就是脱扣后可立即重合,无需等待;而热脱扣器必须等待一段时间让其冷却复位后才能合闸。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答,以前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今天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然后,我想买一个B型1A的,这样比较容易脱扣,但是问了一圈,没有卖的,基本B型都需要订货!那算了,我买一个人家肯定不给我费这劲!  我也不玩了!哈哈

楼主:
可不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那就是家庭环境下,空开只会短路保护,过载几乎不可能了,即便是10A的,要过载跳闸,也得100A的电流!况且现在都是40或者63A的总开关

网友:
7楼解释的很详细了,不是有过载电流就立即跳闸,但如果发生短路会立即跳闸的!

网友:
保护分过载(长延时)和短路(短延时),你4.2A时间长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那就是家庭环境下,空开只会短路保护,过载几乎不可能了,即便是10A的,要过载跳闸 ...

如果是10A的空开,照明用C型(C10),当线路电流猛增达到25.5A时,这个开关在60秒内,热脱扣器必须动作,开关脱扣跳闸,否则这个开关就不合格。
       空开的动作时间和通过的故障电流值和故障电流持续时间有关。

网友:
所以,大家看看,空开是不能完全取代熔丝(熔断器)的。我前几天还特意买了几个导轨式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