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 Layout 6.0学习

楼主(2019-07-01):
      业余爱好者,最头痛的就是PCB,PCB制作是一个拦路虎。自从看了bxyyhan老师的《Sprint Layout 6.0 的使用教程与经验》一贴,就动了心思想学习,但是元器件的布置、连线牵扯的东西太多了,能不能先不用考虑这些因素,采用现成的PCB板来学习、了解并初步掌握Sprint Layout 的简单使用方法,再三考虑,就是抄板。
      电路图先选个简单明了的,《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中硅管鍺管混合七管收音机如下:

楼主:
    这个图还是1:1,这样就可以先不考虑Sprint Layout器件库(即使下载了器件库,想找到具体器件也费事,以后慢慢来吧),元器件安装尺寸基本正确。实际上后来发现中周脚距有误差。
    先用扫描仪扫描了PCB图,图片格式bmp,分辨率600

网友:
中周和变压器等,脚距要准确,不然安装费劲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还是1:1,这样就可以先不考虑Sprint Layout器件库(即使下载了器件库,想找到具体器件也费事,以 ...

打开软件Sprint Layout,设置原点---设置板子尺寸140*90MM。附加---加载位图,调整分辨率和X/Y偏移,图片大小和位置正好和板子相符,因为是照猫画虎,所以图片放那一层无所谓,如果熟悉器件库采用实际元件,有失真的照片完全可以。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了:中周和变压器脚距问题。这个还是真的发现了,还有可变
第一次照猫画虎,删除位图,使用软件测量尺寸发现,中周和可变电容装不上
解决:中周找到了bxyyhan做的器件,马上下载导入器件库,但是软件第一次使用,元件库栏是白板,翻帖子、到处找。找到了是要指定元件库路径 ,选项---常规设置---元件库路径---更改...,哈哈哈有了。放置中周,修改焊盘连线完成。

        可变电容器件库找不到,自己测量,直接在软件中修改、设置开孔尺寸,完成

楼主:
  基本上做好后发现,半可变电容的焊盘组焊层不对,原因是这两个焊盘是我用线画的,软件不认为是焊盘。试着打开软件组焊层,点击这个焊盘连线,OK

楼主:
画完了,有朋友说,直接发给制版厂做吧,比白菜还便宜。
想了想,学这个为了啥----玩。小时候的夙愿,现在这条件太好了,为啥不去折腾呢。
无意中在办公室发现了这个
听说打印PCB的胶片是单面的,这个是两面都有薄膜,一面稍粗,一面稍微要细致,试着用两面打印了下,稍微粗的一面有明显的毛边现象,细致的一面要好,果断撕掉一面的薄膜
打印结果如下:
背面

楼主:
这个胶片应该是乳白色的,这样处理,是否可以正确曝光——我也不知道,谁能告诉我,这个胶片是否可用。
谢谢猪大加分

网友A:
这个PCB元件排列不够规整,且焊盘位置可能有点问题,见图上所标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元件排列不够规整,且焊盘位置可能有点问题,见图上所标之处:

谢谢提醒,我明天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明天检查一下

感觉没有必要整齐排列的!关键是电路的走向合理,符合整体布局,平行的反而更容易互相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整齐排列的!关键是电路的走向合理,符合整体布局,平行的反而更容易互相干扰。

我是指元件立式、卧式排列,长短不一,焊好后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元件排列不够规整,且焊盘位置可能有点问题,见图上所标之处:

果然让您说中了,202可变需要上移4mm,修改中。

网友C:
抄板时用标准脚距原件,比如集成电路,中周变压器等做为参考,就不容易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胶片应该是乳白色的,这样处理,是否可以正确曝光——我也不知道,谁能告诉我,这个胶片是否可用。
...

抄版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文件直接发厂家做,现在真的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板时用标准脚距原件,比如集成电路,中周变压器等做为参考,就不容易错了。

谢谢老师提醒,己经核实元件库和手头元件尺寸,重新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抄版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的确如此,现在正在熟悉元件库。

楼主:
继续熟悉软件

楼主:
继续折腾,基本上按现有元件改完了。,请老师批改作业

楼主:
基本上完成了,丝印也在B2层,请老师批改作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完成了,丝印也在B2层,请老师批改作业。谢谢

红色标注的地方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标注的地方再看看

谢谢您啊,缺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标注的地方再看看

上午又修改了一下

网友D:
楼主是在顶层敷铜吗?很容易打错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顶层敷铜吗?很容易打错样板。

我是照猫画虎吧,这个板子敷铜和丝印都在底层。 ,我核对了三极管发现的。

补充内容 (2019-7-7 19:50):
这个板子敷铜和丝印都在同一层。是面向敷铜面的。

网友:
没有焊盘??

网友:
嗯..
好久不用 sprint-layout 了, 检查不仔细很容易画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