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开关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07-01):
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是30V,2.5A  我需要50-60V的输出,电流大概1A就够了。看了很多资料说电压差太多,不能简单改取样电阻,还需要绕变压器,增加次级绕组圈数。我拆开看到变压器的次级输出是双线并绕的,突然想到,如果把并绕的线头尾相连串联起来是不是也可以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往下拆变压器改造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行性~!谢谢~~

网友:
可以的。照楼上说的做即可。当然了,得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吗???

我是利用次级双线并绕改成正负电源的,原绕组电压不变,改的那组电压相同,两个电压叠加就是2倍原电压;
我有多个介绍改造的帖子

网友A: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我改了多个;

网友B:
思路对,但输出电容耐压,431电压检测都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对,但输出电容耐压,431电压检测都需要改

整流后的电容确实需要更换了。只是最近没时间弄,等弄好了告诉大家~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 手工好点就更完美

嘿嘿,思路就是这样,就不知是不是可行,我看高频变压器学问很大,一时半会弄不懂就来求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我改了多个;

真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