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次级330V,用525V耐压的电解电容靠谱吗?

楼主(2019-07-01):
6P3P推挽制作中,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双330V,请问可以用525V的电解电容作滤波使用吗?
之前准备用两个400V耐压的串联,但组装过程中发现机壳内空间较小无法容纳较多电容,正好看到有525V耐压的电解销售,在一家号称进口电容专卖的网店里看到的,不知妥否?
本村电压经常是240V,感觉接近电解电容耐压的极限了,630V耐压的电解又贵得离谱,完全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闲鱼买拆机红宝石,570V的,前面带sv标记,明确告诉可以超压使用!便宜,买来测了质量完全保证

我手头没ESR表,万用表能测个大概的吗?
该双330V变压器拆自老扩音机,扩音机上的滤波电容也就500V,算起来已经接近极限使用了,如果市电电压升高则肯定超过电容耐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330V蒸馏以后最高460V,这种电容耐压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V蒸馏以后最高460V,这种电容耐压足够用。

有点悬,我这市电默认240V。

网友:
输入电压达到240V,二次电压输出可达到360V,整流滤波空载峰值电压1.4倍,直流也不到510V,还是多少有点裕量的。

网友C:
330 X 1.414=466.62(v)    330v时的峰值
240/220=1.0909.....        240v时电压提高倍数
466.62 X 1.0909 =509.036(v)    电压240v时的峄值电压
所以你用525v的电介电容没问题!

网友D:
我习惯把释放电阻用小一点,330V全波整流使用450V的滤波电容也是很安全的

网友B:
原来楼主是在找理由不用这种电容呢,我领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是在找理由不用这种电容呢,我领会错了。

不是这个意思,是组装胆机的时候发现机壳内空间太小,导致原来用两个400V电容串联的方案不便实施,因为每级滤波电容都要串联所以光大电解就要8个,太占空间。所以才想到换用其他电容,某宝搜索相对便宜的只找到一款,450V的最多,500V的也相对较多,大于500V的少见而且贵,630V天价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习惯把释放电阻用小一点,330V全波整流使用450V的滤波电容也是很安全的

这太悬了,不敢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 X 1.414=466.62(v)    330v时的峰值
240/220=1.0909.....        240v时电压提高倍数
466.62 X 1.090 ...

但常见220v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解都是400V或450V的,所以有点担心余量过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常见220v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解都是400V或450V的,所以有点担心余量过小。

理论计算是1.414,上机测量估计只有1.3,加负载还要低一些。
我的胆机AC340V,石整流滤波后440V,加负载后430V。
你可以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做整流滤波空载试验,看看滤波后的电压是多少就清楚了。

网友:
可以用,为把握起见电解上并联泻放电阻(大阻值),整流输出加限流电阻(小阻值)。

网友E:
上世纪40-50年代的收音机,很多就是2X350V的,使用450V的滤波也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世纪40-50年代的收音机,很多就是2X350V的,使用450V的滤波也没问题啊。

老收音机电子管整流的,高压是延时接通,这样没问题,现在做胆机,有时是晶体管整流的,刚接通电源,电子管还未热,但是高压已经上去了,此时相当于空载,交流电的最高值加在滤波电容上,等电子管灯丝烧热后才缓缓降到带载时的电压,这种情况就必须取大一些,350伏的话得用500伏的电容才能保证安全了,当然要是用电子管整流的,张教授说的那样没有问题

网友F:
330/220*240*1.414=509  先根据变比计算输出电压峰值
再考虑供电质量的电压偏差,正负5%  330/220*258*1.414=547    已经超出电容的耐压值了。所以我的看法还是去买耐压630的电容为好,虽价格贵,但要比整流管的价格肯定要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30/220*240*1.414=509  先根据变比计算输出电压峰值
再考虑供电质量的电压偏差,正负5%  330/220*258*1.4 ...

请教,258是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258是咋来的?

不好意思,粗心大意造成的,330/220*240*(1.05)*1.414=534 不过也超了。谢谢指正。

网友:
正常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30/220*240*1.414=509  先根据变比计算输出电压峰值
再考虑供电质量的电压偏差,正负5%  330/220*258*1.4 ...

公式应该是:240/220*330*1.414=509.04,去掉整流管压降再去掉变压器压降输出电压也就在480V左右,工作正常时480V可能都不到。我用的变压器输出功率小的原因。350V工作电压也就480V。用的飞利浦500V电容。正常工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组装胆机的时候发现机壳内空间太小,导致原来用两个400V电容串联的方案不便实施,因为每 ...

楼主是要做胆机吗??

胆机用不着大水塘的  滤波电容没必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要做胆机吗??

胆机用不着大水塘的  滤波电容没必要太大

确实不需要大电容,但常见450V电容耐压不够,所以考虑两个串联,结果串起来后发现底盘内空间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式应该是:240/220*330*1.414=509.04,去掉整流管压降再去掉变压器压降输出电压也就在480V左右,工作正 ...

我和你的思路和计算结果是相同。
有人的公式错误,算出的结果让人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闲鱼买拆机红宝石,570V的,前面带sv标记,明确告诉可以超压使用!便宜,买来测了质量完全保证

看起来不错,不贵。

网友I:
建议楼主买750以上的---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买750以上的---安全可靠

电解电容没这么高耐压的,630V的都是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错,我就在用德鸡上刚刚的,最理想的是体积还小,ESR很低!像100微法左右的实测只有0.50欧左右,指 ...

已买,正在装机。

网友J:
一定要将买来的电容进行测试,试试耐压究竟是多少伏,还要在你使用的地方不同温度情况下测试,还要打出一定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定要将买来的电容进行测试,试试耐压究竟是多少伏,还要在你使用的地方不同温度情况下测试,还要打出一定 ...

也许条件怎样测试电解电容耐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许条件怎样测试电解电容耐压?

直流电压1000伏,串一个电阻,1ΜΩ,电阻后接,正对正,负对负,接上后一个小时测电容两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压1000伏,串一个电阻,1ΜΩ,电阻后接,正对正,负对负,接上后一个小时测电容两端的电压。

会不会导致电容永久性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630V 475的CBB并联封装  寿命容量都好过电解

确实是个办法,就是体积大了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导致电容永久性击穿?

你只要串了电阻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只要串了电阻就不会。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可以用。理由是:一是即便是按照楼主所说的市电电压计算,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也只是接近电容器的标称电压,没有超过;二是这个计算的电压是在空载时的理论电压,实际应用时,因受负载电流和电源内阻作用,要产生电源压降,一般这个滤波电容上就没有这么高的电压了;第三正常合格的电容器的实际可耐受电压,都要高于或略高于标称电压,除非是假货,那就不在此讨论范围了。我的建议是: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