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讯方案怎么选择?

楼主(2019-07-01):
一个是超窄带宽通讯,一个是扩频通讯,选用哪个方案能实现超低比特率,超低功耗,超远距离通讯?单机核心元器件成本控制在300元左右。主要用于野外无手机信号地方使用。
比特率多低?能到达发明码电报就行。
功耗多低?能达到袖珍对讲机,即用一个2000MAH的锂电池供电,待机几天就行。
超远距离多远?开阔地无障碍100公里以上就行。

请熟悉无线通讯的坛友们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买个二手电话吧!

网友:
看来电号,响多久

网友A:
100公里距离上超窄带通讯,您还得有一幅好的超窄波束天线

100公里上扩频通讯,您至少得有台好的短波接收机...

得,您试试火花发报机吧,那玩意儿通过选频回路也能出短波长...

网友B:
300公里短波通信靠"皮鞋"收发通信电路就行,只是收发频率要在14MHZ业余黄金波段,一天白天黑夜20多个小时都可以收到信号,或用10MHZ附近商业频段,7MHZ只能在傍晚和早晨有强信号,两台收发机+短波天线成本不超过100元,用洞洞板制作更简单,要求高的可以用NE602混频做前端或加一级高放。300公里CW报短波通信用一个2SD882出个3至5W绰绰有余了,短波通信成功率依赖天线性能多点,5W短波射频通全球不是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公里短波通信靠"皮鞋"收发通信电路就行,只是收发频率要在14MHZ业余黄金波段,一天白天黑夜20多个小时都 ...

用短波需要很大的天线吧?用一根20米左右很细的护套线可以吗?得劲DE1103收音机配的就是一根很长的护套线。
另外这种方案距离在10-30公里是否有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公里距离上超窄带通讯,您还得有一幅好的超窄波束天线。

100公里上扩频通讯,您至少得有台好的短波 ...

用得劲的DE1103收音机可以不?火花塞没有玩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得劲的DE1103收音机可以不?火花塞没有玩过啊?

短波收音机都属于宽带接收机,窄带接收机必须自制,在网上找一下"蛙鸣"收发机或"章鱼"收发机原理电路图就知道了,这些都是"火腿"们自制的短波收发机,CW窄报模式,单晶振体稳频,也可以小范围调谐频率。短波天线必须是全尺寸半波天线,要加"巴仑"(天线调谐器)或在淘宝上买手动天调套件自制,都不是很难的电路,经常搞无线电的人,都会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收音机都属于宽带接收机,窄带接收机必须自制,在网上找一下"蛙鸣"收发机或"章鱼"收发机原理电路图就 ...

得劲的DE1103收音机有单边带接收功能?能否满足窄带宽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短波需要很大的天线吧?用一根20米左右很细的护套线可以吗?得劲DE1103收音机配的就是一根很长的护套 ...

10-30公里用GP天线,高仰角天线方向可以减少盲区。天线的发射角度可以人为的调动的,什么通联距离就要用什么样的特性天线”,而且频率降低点,比如用7MHZ,频率越高越距就严重,盲区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得劲的DE1103收音机有单边带接收功能?能否满足窄带宽的要求?

只能单独用接收天线,但不能共用收发天线 ,要是共用收发机专用天线会使收音机成阻塞状态(信号过于强烈,相反接收小信号能力就减小了),因为发射电路需要全尺寸天线才能匹配,收音机接收也用全尺寸天线,信号太强反而不利接收,必要要
加适当的衰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单独用接收天线,但不能共用收发天线 ,要是共用收发机专用天线会使收音机成阻塞状态(信号过于强烈, ...

这种方法对天线有高要求吧?不便于携带和安装使用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对天线有高要求吧?不便于携带和安装使用也不行啊。

用1103收听了一下7.023MHZ,一片巨大的噪声,只有噪声!看样子短波调幅方案判死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公里短波通信靠"皮鞋"收发通信电路就行,只是收发频率要在14MHZ业余黄金波段,一天白天黑夜20多个小时都 ...

短波调幅干扰巨大,基本不能使用。能否在短波波段使用调频的方案增强抗干扰?同时使用超窄带宽的调频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波调幅干扰巨大,基本不能使用。能否在短波波段使用调频的方案增强抗干扰?同时使用超窄带宽的调频提 ...

短波是调频模式只要29.6MHZ频段,但靠电离层发射通联概率要少,但CW就是窄带等幅报,只是靠发射信号的通断时间来发送信息的,这与调幅还是调频模式没有多大关系的,只是接收机是调幅模式+音频差拍振荡器而已,调频模式就不能用差拍振荡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是调频模式只要29.6MHZ频段,但靠电离层发射通联概率要少,但CW就是窄带等幅报,只是靠发射信号的通 ...

CW这种窄带等幅报应该就是调频模式吧?只是用一个固定频率的音频去调频?

网友C:
应该选择窄带CW,这类的发射功率可以很低。数据量不大,可以间歇工作,耗电就低了。还有,如果在野外,可以考虑用太阳能来补充电量。码率可以考虑用一般电报码的码率。如果怕频率被干扰,可以用分时换频率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选择窄带CW,这类的发射功率可以很低。数据量不大,可以间歇工作,耗电就低了。还有,如果在野外,可以 ...

这种方案需要架设庞大的天线吧?很不便携啊!比如工作频率14MHZ,需要2根22米长的天线是吗?并且架设的高度也有要求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W这种窄带等幅报应该就是调频模式吧?只是用一个固定频率的音频去调频?

CW等幅报就是发射信号的通断时间,例如:点动半秒,线一秒,载波不需要加载音频,接收机就是调幅收音机在中频末端混入差拍振荡器电路,这个差拍振荡器频率与收音机中频相差3KHZ范围内的音频,这就是差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等幅报就是发射信号的通断时间,例如:点动半秒,线一秒,载波不需要加载音频,接收机就是调幅收音机在 ...

终于明白了,比如发射频率14000000HZ的CW信号,实际只是14000000HZ的等振幅信号,没有经过任何调制,既没有调频也没有调幅,发射工作在开关状态,靠14000000HZ震荡信号的有无和发射持续时间来作为编码发送信息。如果我想听750HZ的音频的14000000HZ发射信号,我就要产生一个13999250HZ的震荡信号,跟接收信号作减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了,比如发射频率14000000HZ的CW信号,实际只是14000000HZ的等振幅信号,没有经过任何调制,既 ...

对的!直频接收机就是这样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直频接收机就是这样原理。

怎么图片不让上传了?看不到电路图,不知道能否表达清楚。
有一个电路,用了6个12MHZ的2脚晶振串联作为窄带天线信号输入滤波,这里的12MHZ是用石英晶振还是陶瓷晶振?
对750HZ混频输出信号能否接一个750+-5HZ的4阶有源带通滤波器进行滤波,从而提高灵敏度和信噪比?接到NE602D的4脚。

网友D:
直接通讯100公里不现实,你就是在海拔1000米的高山,架设1000瓦的发射机,发射100公里都难。

为什么这么说,地球是圆的,对于VHF和UHF波段来说,直线传播,超过50-60公里,地球的曲度会遮挡住电磁波的传输。

对于HF的短波波段,虽然有电离层反射传播,但是电离层反射传播会受太阳黑子活跃度的影响,而不稳定,也就是不能保证随时能通,并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越距,电离层反射一个跨度,就是上千公里,
也就是通过电离层的反射,一两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有可能收得到,近距离一两百公里,反而被“跨过”了。
收不到。

上面说的是楼主的通讯距离的要求,

下面说窄带高灵敏度的问题。
其实玩这个窄带通讯,国外早在玩了,现在国内的HAM也在玩,JT65和FT8模式通讯,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FT8采用8-FSK调制,占用带宽47HZ,解调阀值-20dB,噪声比有用信号高20dB,仍然可以正常解码。灵敏度肯定比普通AM模式高一两个数量级。

JT65模式比解调阀值还要低一些,也就是灵敏度更高,但是传输的效率比FT8低。

这些玩法,在HAM界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但是在这里讨论的人比较少,这里喜欢‘锗管’等老物件的比较多,讨论这些新玩意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选择窄带CW,这类的发射功率可以很低。数据量不大,可以间歇工作,耗电就低了。还有,如果在野外,可以 ...

这种窄带CW的抗干扰能力是否跟调频信号一样强?就相当于调频信号的调制度为0,跟调幅信号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窄带CW的抗干扰能力是否跟调频信号一样强?就相当于调频信号的调制度为0,跟调幅信号完全不同。

CW也好,SSB也好,都属于模拟调制方式,

其信号门限,必须噪声信号低于有用信号至少几个dB以上才能分辨。有用信号不能在噪声信号以下。

FT8等数字通讯方式,有用信号可以在噪声以下,依然可以解码。有用信号比噪声低20dB,依然可以解码,这是传统的模拟调制方式望尘莫及的。

你想超高灵敏,就不要考虑传统的模拟调制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通讯100公里不现实,你就是在海拔1000米的高山,架设1000瓦的发射机,发射100公里都难。

为什么这么 ...

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个你推荐的设备通联的视频,里面叽哩哇啦的弄半天,也联通不了一个。看来这些方法是不行,只能是无聊拿来玩玩,不能当个通讯工具使用。在没有普通手机信号地区最可靠的通讯方式还是手机卫星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个你推荐的设备通联的视频,里面叽哩哇啦的弄半天,也联通不了一个。看来这些方法是不行 ...

的确如此。短波通信,我上面的帖子都说了,靠天吃饭,没有传播的情况下,再牛的设备也白搭。

VHF和UHF直线传播,只能在几十公里以内,可靠通讯,远了没有中继台或者有线链路,是不行的,

各种电台业余情况下玩玩还可以,真正到了现代移动通讯网覆盖不了的地方,卫星电话才是最可靠的,中国电信的卫星电话,去年就开始对普通用户开放了,月租三百多。如果是单位可以考虑,毕竟单位不会在乎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月租,

至于个人吗,谁没有事回跑到,现代移动通讯网到不了的地方,那是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需要架设庞大的天线吧?很不便携啊!比如工作频率14MHZ,需要2根22米长的天线是吗?并且架设的 ...

你用14M频率那自然要大天线了,用高频就小天线。14M可以传几千几万公里,不过要看天。甚高频超高频天线小,但是直线传播,需要在视距内,也就是直线能看到的,不能有遮挡。说是CW,那是指手动的,如果用数字那就是幅频键控,频率选多少都一样。幅频键控相对来说比较省电(没信号不发射)。至于抗干扰,那就看发射编码和接收机的了,用带纠错校验码的,甚至特别的相关编码,接收机可以用相关解调(什么卷积了的,上 学时学的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
100公里,最靠谱的方法是架设几个中继站,不过那成本,呵呵了

网友E:
短波有个5MHz划给业余爱好者说0一300公里无盲区通讯用的,试验下看!

网友:
频率越低,传播越远,但发射功率和天线的体积也要越大。
等到全球低轨星座普及了,楼主的需求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这类应用300根本搞不定,无线的传输基本不用想了,就算是可以通信你也申请不到频率,目前最多的是用 “北斗短报文通信“。几乎无距离限制,民用客户最大一分钟一次,240byte/次。 年费用大概600/卡,网内短信免费。网外0.1元/条。通信模块2000-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波有个5MHz划给业余爱好者说0一300公里无盲区通讯用的,试验下看!

不折腾了,真的去无信号地区就租个卫星电话用用吧,这样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