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电源适配器故障求助,12v 6.67A

楼主(2019-07-01):
手上有一支建兴电源适配器,12V  6.67A  如下图
看内部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有故障一直没舍得扔,内部做工见下图

具体故障我说明一下:
1、电源能正常启动,工作灯发光二极管正常点亮;
2、输出电压值正常,测量值12.3V;
3、故障现象带不起负载,我使用的负载是拆车的车机,平时12V 5A的开关电源就能正常使用;
4、测试输出端电容容值正常,分别是16V  1000uf两支;16V  1500uf一支;实测为三支并联,如下图:
5、主滤波电容450v  100uf通电后的实测电压 312v;

电源管理芯片LTA 601N
开关管一对  K3568和K3569
光耦是817C

次级还有一个管理芯片GK404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或者是功能类似于413?,如下图:

因条件限制没办法实测输出电流

本人是电源维修的菜鸟,刚开始学习维修且找不到此适配器电源的电路图,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在此向坛友们求助,希望有过该类型适配器维修经验的坛友或有电路图的坛友们给予帮助,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PFC有故障,

网友A:
PFC不正常。450V100uf上的电压应该是390V左右,所以带负载差。

网友:
主滤波电容先换掉

网友:
以前修DVD3.3V电压,是在5V上串两个二极管得来!这这两个二极管老爱坏!带上负载,上电压大法,板子上一测,妖怪找出不难!

网友:
220v整流后312v是正常的,带上负载,看下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B:
看功率管的发射极到地电阻阻值是不是大了,一般在0.1-0.3欧之间;
次级一般有个假负载电阻,一般在百欧到几百欧之间,看你的图片没有这个假负载电阻;

网友:
说的不对不要见怪,我很少修电源的!以前手上也有一个电源也是这样,像神经病一样,有时候又正常,后来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不正常。450V100uf上的电压应该是390V左右,所以带负载差。

您的分析一针见血,

根据您的经验,接下来的检查PFC电路的逻辑和次序您能再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管的发射极到地电阻阻值是不是大了,一般在0.1-0.3欧之间;
次级一般有个假负载电阻,一般在百欧到 ...

mos管用二极管档实测在0.2~0.3欧之间

楼主:
认同您的判断,希望能分享一些您有关PFC故障的检查和维修逻辑的经验,谢谢

网友A:
LTA 601n和TEA1751相同,网上应该不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A 601n和TEA1751相同,网上应该不难找。

继续求助,PFC电路一路检查,外围电阻无开路现象,但是主芯片的12脚未能检测到电压,是否可以理解为芯片未能给K3568的栅极供电?芯片实际未启振?PFC电路未工作?
检查结果如下图,请指点
参考电路图如下图:

请各路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助,PFC电路一路检查,外围电阻无开路现象,但是主芯片的12脚未能检测到电压,是否可以理解为芯 ...

继续求助……

网友(2019-08-05):
学习膜拜啊,菜鸟路过,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排除PFC后,低压部分四个字的电阻测一下,

网友C(2019-09-19):
补焊,如果不行,换输出部分电容,不行,换输出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如果不行,换输出部分电容,不行,换输出整流二极管

已经被我搞废了,变压器都给拆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别费劲了,用OB2263芯片代替吧,这个芯片8脚,其中有2个是空的,剩下的6个脚可以按它的功能接入电路板里,非常简单,我现在在用OB2263,省心,也不贵,注意要买双列直插的;

网友:
一楼二楼楼主说过了, 再说明点开关管边两只橙色CBB电容坏了,

网友:
      400V滤波电容端测量电压偏低,建议测试好此电容,或者直接代换。这种问题不要去过多地把目标往电阻上找,建议重点放在电解电容上,特别是电源初级两个小电解,一个IC供电用,一个是取样滤波,这两个电解经常会引起你这种故障,如果自己不懂修的话建议把所有的电解电容代换一遍一般都能修好。不要光说不炼,电解电容代换一遍10分钟搞定了,有你这犹豫的功放活都干倒哪里去了。

网友:
香焦水洗一下PWM芯片周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