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yx360trf指针表故障

楼主(2019-07-02):
   昨晚12点多,市电电压突然不正常,表现为风扇异响大,灯泡异常的亮,感觉不对劲,用万用表打到750v交流档去测电压。表笔接触到插座那一刹那打火,表笔缺了点肉。觉得大事不好,赶紧到门口拔下了空开。
   今早起来统计了下,光猫电源,手机充电器,台灯电源都坏了,拆开看目测都是400v电容击穿爆浆。网上找来供电局维修电话一问,说是什么接头松动,已修复了。
   万用表型号为日本yx360trf指针表。保险管碎成了玻璃渣。找了一个1A的换上,现在表现为所有电阻档不能归零,测试直流电压偏小一半左右。请问表头是不是坏了?如果不是,如何修复?
   有知道的高手麻烦说下,感激不尽!

网友:
只要指针能动,表头坏的可能不大,应该是电压挡的电阻断了。按供电部门的说法,这情况应该是零线搭相,但电压不会超过380V,按理用750去测量不会有问题。估计你的表里都是色环。

网友A:
市电电压高引起的电器损坏,电业局有赔偿的,但万用表估计不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电电压高引起的电器损坏,电业局有赔偿的,但万用表估计不赔

赔就好,没坏的也整坏,家电全部更新,

网友:
750v的档位一插都能炸了,这得几千伏以上,这个级别,灯泡不会异常的亮,而是直接炸。

所以搞不懂750V电压档,插炸了,为什么?

网友C:
别的电器坏都能理解,不明白的是万用表为什么为坏,应该是本来就有故障,或者拨错档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电压高引起的电器损坏,电业局有赔偿的,但万用表估计不赔

当时时间很晚,大家都在睡梦中了。我估计可能只有我发现了问题,因为损失不大。我也没去提赔偿的事,但我周围的邻居们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会莫名其妙的发现有些电器不正常了!

网友D:
一定是拨错档位了。表笔也缺了点肉,拨到电流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电器坏都能理解,不明白的是万用表为什么为坏,应该是本来就有故障,或者拨错档位了。

万用表今年2月份买的,之前都是正常使用的。表没问题。当时还有个公牛插板里的蓝色片状电容炸了,吓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是拨错档位了。表笔也缺了点肉,拨到电流档了。

你这样说,我还真有点怀疑了!忘了出事后检查档位了

网友:
这种情况,供电部门要核定损失,然后给予赔偿。比较常见的方案是指定修理部进行修复。

楼主:
刚发现洗衣机不能用了,去物业登记了下,很多人家里的电器都不正常工作了。明天供电局会派人挨家挨户的修理,听说是零线烧断了。感谢各位的回复!万用表问题继续求助!才买了不到半年,丢了不舍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发现洗衣机不能用了,去物业登记了下,很多人家里的电器都不正常工作了。明天供电局会派人挨家挨户的修理 ...

用喷木仓把电机线圈烧毁了,换新的

楼主:
问过了,是三相供电中零线断开导致的电压升高。供电局会负责修理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喷木仓把电机线圈烧毁了,换新的

这样不好吧

网友:
如果修,你觉得合理就行,我认为国家电网损坏私人财物就应照价赔偿,修和照价赔偿应征求老百姓意愿,

网友:
表头能动,,问题不大,我估计是分流部分应该重点检查。最好有电原理图,根据图里数据核查,指针表应该问题不大,能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赔就好,没坏的也整坏,家电全部更新,

这个就别想了,电业局局也是专业的,电业局只是维修烧坏部分,修不好的才赔偿

楼主:
    承包维修的人万用表给我认了两百元,条件是多写了两样家电。洗衣机和冰箱还在等件维修中,今天新买的MF47到了,我不甘心拆开了旧表用新表一阵乱测,发现四个二极管中其中一个和其他三个的正反向电阻不一样,百度了下,用一只IN4007换上。装回在测试就正常了。
    现在想想,我当初可能是真的打错档位了,缺零线,两根火线最高电压是380V.750V档怎么可能会打火。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应该是档位打错了

楼主(2019-08-11):
洗衣机换了电脑板,冰箱换了变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