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时间比实际时间走得快

楼主(2019-07-02):
电脑显示的时间比实际时间走得快

怎么办?

(华为安卓使用权将恢复?官方回应:等待美商务部指示)

网友:
自从xp开始,就有网络时间同步了,怕不是lz优化掉了这个功能

网友:
换主板晶振

网友:
换晶振挺麻烦的,因为测试仪表会影响精度,如果有秒脉冲输出可以间接调的很准,但是电脑主板没有。

网友:
有的是主板出问题的,我有一块就这情况,调的再准,连续开机两个小时,时间就快

网友:
有软件自动对时。

网友:
只要不是非精准校时的应用,就无所谓。我有台老机器,经常退回到2003年,换了电池也没用,估计是BIOS完了。但只要没有变更年龄,就靠微软的校时了,也懒得调它。

网友:
不一定是晶振的问题,有的放电就可以解决,可以试试

网友:
BIOS电池不行了  如果还不行可以开机运行矫正时间的软件 一般只有几十KB大 有误差自动矫正
以前还见过一种主板 按照本国时区定制的 别国用就时间或快或慢 唯一的办法就是刷国际版BIOS

网友:
更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32Time\TimeProviders\NtpClient]

SpecialPollInterval键值(自动网络校时周期)为e10(十六进制)  3600(十进制)

即可3600秒即每隔1小时校准一次时间。
这样一来除非长时间不开机造成开机时时间不准(一小时后校准),基本不会再出现时间不准的现象

要想时间准,要么网络服务器校时,要么GPS卫星校时,自身校准后,要想自身准就必须从基准时钟晶振着手。

网友:
BIOS电池不行的话,首先是cmos设置丢失。只要设置不丢时间问题就不会差太多,电池就没问题。

有好多老主板设置时间不丢,bios设置老丢,电池肯定没事也不知主板哪里问题。

网友:
先设置时间日期同步,如果不行的话就把主板上的电源线、电池摘下来按开机键放电。然后都装回去再开机,试一试吧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看电源不断电 时间会正常不,  正常的话 刷下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