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飞利浦剃须刀充电电路原理

楼主(2019-07-03):
  手里有个老飞利浦充电剃须刀,芯片是TEA1520T。现在是插电指示灯可以亮,但是好像电冲不进去。附网上找的电路图一份,电池和TEA1520T都已换过,还是不能冲进去电,线路板上的几个元件也基本都是好的,现在求助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另外,这个1520芯片的供电引脚是哪个?

网友:
供电引脚也找不出来??  罚你把电路图后面的照片一起发出来

网友A:
估计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机器

网友:
性能很差,新的机器用不久就出现不可以充电故障,电池都正常,都是线路板不好,换板就可以。

网友:
直接改傻充电路就是了。(只要控制好充电时间就行了)

楼主:
刚才把线路板拆出来,焊开电机线通电再电池上串电流表测的电流是125ma,充了一会好像冲进去了。现在怀疑是电源开关漏电,冲的电通过电源开关和电机漏掉了。

网友:
直接测量一下充电时候,电池的电压,有没有充电电压

楼主:
现在好了,充了一下午充进去了,应该是开关漏电了。也许别的原因,但是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个1520t的供电是怎么回事,看电路图没有供电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1脚;

这是个脉宽调制峰谷DC-DC模块,时序图:

可是1脚就接了一个电容,那样也可以吗?没有直流通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扒图人的错误;

图是没错,我拆开看了,1脚确实接了一个电容,没问题。

网友(2021-07-02):
引用 楼主:
图是没错,我拆开看了,1脚确实接了一个电容,没问题。

PWM电路,输出为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