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并联 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9-07-03):
有马刀锯  需要18v30A以上的电源
手里有几个24v 6A的电源适配器
想并联使用 ,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保证每个电源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证每个电源的平衡?

你说的是电压吧
都是同一种电源适配器
电压差 0.1v以内
而且正极全部加二极管 防止反向
就是不知 是否只运行电压高的那个适配器?
其实 电池并联 (电压也不相同呀)
呵呵呵 就是没搞过  所以问问
哎  马刀锯耗电太大了
diy的电池(大红袍 2000ma 10c放电系数,5串2并,切割20cm粗细的树干,切割两次就没电了!所以打算在野外用充电电池,回家后用外置电源)

网友:
不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电压相同的直流电源理论上都可以并联,但是楼主用6*6=36A的电源并联想驱动18V600W(额定电流33.33A)的电动机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会很大,开关电源没有1倍以上的储备电流,启动时会打嗝的。

网友C:
上面朋友说的对主要问题是启动电流问题,我把明伟电源改横流输出冲汽车但是启动时还是保护,吗道具直接25都没问题你说每个电源串二极管最好串上话说电源品质一样也有人直接并联过,电流均衡问题我试过每个开关电源也有一定内阻就和线性电源一样自动会有压降平衡负载,最好把每个电源明伟开关电源改可调,改成横流输出那样就可以横流自动降压输出了

网友D:
我觉得每个电源串一个2极管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电阻可以均衡每个电源出力,并联电瓶用锯时提供启动电流防止打嗝,那么就可以实施你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每个电源串一个2极管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电阻可以均衡每个电源出力,并联电瓶用锯时提供启动电流防 ...

你说 先串电阻 再二极管?
还是先二极管 再电阻呢?
我准备就用这个方式测试一下
启动电流
我感觉马刀锯有调速功能
我先慢慢启动 应该问题不大
马刀锯空载电流12A
启动就算2倍到3倍 也就30A左右
瞎想的 呵呵呵
现在电阻还没有买
二极管用的10A10
我考虑不用它了,改肖特基二极管 (高频都用它,开关电源都是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朋友说的对主要问题是启动电流问题,我把明伟电源改横流输出冲汽车但是启动时还是保护,吗道具直接25都 ...

咨询下  如何改恒流输出,加电阻
还是用别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相同的直流电源理论上都可以并联,但是楼主用6*6=36A的电源并联想驱动18V600W(额定电流33.33A)的电动 ...

马刀锯的最大功率是600W
实际空载电流10A左右
而且带调速功能
可以慢慢启动  呵呵呵 瞎想的(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 先串电阻 再二极管?
还是先二极管 再电阻呢?
我准备就用这个方式测试一下

串联不分前后的;先用粗的电炉丝切出的短段试试,好用了再买标准的电阻更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刀锯的最大功率是600W
实际空载电流10A左右
而且带调速功能

那你可以试试看,缓启动应该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下  如何改恒流输出,加电阻
还是用别的电路?

百度 明伟开关电源该可调 494  第二脚调电压 第五脚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