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老师 拆过吸尘器 电机的。请帮助

楼主(2019-07-03):
有那位老师  拆过吸尘器 电机的。请帮助
  电机工作一会发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拆开 保养一下。谢了

网友A:
就是一个串激式电机,拆开重点检查碳刷和轴承

网友B:
吸尘器电机是串极整流子电机,电机工作时看碳刷火花什么颜色,如果是细小蓝火花属正常,如果有较大的红火,没有形成环火,是碳刷磨损,如果是红色的环火那就是转子有匝间短路,自己修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网友:
吸尘器电机不可以长时间使用,且运转时靠风扇冷却,保养时主要看电刷火花,电机振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串激式电机,拆开重点检查碳刷和轴承

晚上好!想打开。不知道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电机是串极整流子电机,电机工作时看碳刷火花什么颜色,如果是细小蓝火花属正常,如果有较大的红火, ...

晚上好。电机看火花 算是正常。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开。上面有个螺丝 很困难。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来的~
吸尘器电机应该这样拆卸:①由于风机外罩是用压力扣在轴承盖上的,只要用一字螺丝刀就能一点一 ...

下午好!  老师 就是  这个螺丝 拆吧下来  ②左手握紧叶轮,右手用扳手拧下紧固螺母,  这个螺母 太挤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