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驱动为什么要分隔离型和非隔离型?

楼主(2019-07-03):
LED恒流驱动,分隔离和非隔离型,看原理图和实物。发现,其实用的元器件类似,数量也差不多了,也就说,成本应该差不多的,既然隔离型这么多优点,为啥不都生产隔离型的? 难不成就因为飞隔离型电压范围宽?

网友A:
一种是并联开关电源,一种是串联开关度,选择哪种主要是成本效率。早期中国从日本引进彩电大都也是底盘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并联开关电源,一种是串联开关度,选择哪种主要是成本效率。早期中国从日本引进彩电大都也是底盘带电 ...

顶楼上,回一楼的隔离和不隔离原理差不多嘛?隔离是是横流调压适应电压范围宽隔离是恒功率输出适应电压范围窄输出电流就是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