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误区之功率增益分贝

楼主(2019-07-04):
玩了半个多世纪的收音机,对许多电子学概念和基础知识还是一知半解,装响一部收音机容易,制作一台高性能的收音机却难上加难。这几年为了折腾出自己满意的机子,不得不重新和从头学起。
收音机所需的放大量(增益),在各级如何分配,7管机与10管机显然是不同的。带高放和不带高放、两级中放和三级中放更有差异。
如何计算放大电路的放大量(增益),一直是云里雾里的。这次刻苦学习,总算有了点收获,原来,过去不讲究电阻而只看电压放大的认识,是片面的。

下图中,输入、输出电阻不同;又有两种信号电压情况,既是输入、输出电压相同,甚至输出电压只有输入电压的一半,其放大电路仍有功率增益。

在高放电路中,采用高阻抗输入特性的场管作放大,能极大地减少天线信号的损耗,并以低阻输出供给下一级,就基于上图的运算。

网友:
实际测试时用电压增益是最方便的,需要功率增益时只要根据输入阻抗和负载阻抗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为老爷子点赞!
1、电压增益:Kv=20log(1V/1V)=0db,功率增益:Kp=Kv+10log(100k/1k)=20dB
2、电压增益:Kv=20log(0.5V/1V)=-6db,功率增益:Kp=Kv+10log(100k/1k)=14dB
      后一部分是因阻抗不同而引起的功率增益与电压增益不同的修正量。

网友:
熟练掌握很有必要

网友:
Kp=10lg(P2/P1)=10lg[(U2^2/R2)/(U1^2/R11]=10Ig[(U2/U1)^2×(R1/R2)]=20lg(U2/U1)+10lg(R1/R2)

网友B:
物理基于数学,完全是由数学计算表达出来,电学也在其中。数学原来在西方称为自然哲学。

网友:
感谢老先生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分贝”是功率的相对度量。当我们谈到“电压增益”,其实也是以电压所产生的功率增益来衡量的,其数值是在相同的负载电阻上产生的功率增益。当负载电阻不同的时候,功率增益就要作相应的修正。

网友C:
放大器有阻抗匹配一说,射极放大器增益为1,但是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器有阻抗匹配一说,射极放大器增益为1,但是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性,

"射极放大器增益为1"严格地说这句话是错的,应该是小于1而接近于1(比如说0.9几)。一般近似地看作是1。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评论和指导!
关于放大增益问题,过去一直按教科书上的信号电压在理解,始终是不得要领。直到实测输出电压与输入成衰减时,才从电阻和电流上去追究,从中悟出一些端倪。
晶体管放大电路和理论,源于电子管学说。电子管信号输入栅电流极小,输入阻抗很高,属于信号电压控制的放大形态,其承受的信号电压也高,晶体场效应管也类似电子管的这种特性。
然而,晶体三极管就不一样了。晶体三极管是根据基极的信号电流变化而工作,而且其基极与发射极之间,能承受的信号电压很低,毫伏级吧。由于Vbe结电压的原因,再高的信号电压都会被其“箝位”。因此,个人认为:源于电子管学说的电压增益,在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就显得捉襟见肘,不免辞穷。用电流或功率增益去解析,则能更好地理解,就会在设计中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以上观点是否正确?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评论和指导!
关于放大增益问题,过去一直按教科书上的信号电压在理解,始终是不得要领。直 ...

请问楼主你是怎样测量电流和功率的?尤其是微小信号的电流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是怎样测量电流和功率的?尤其是微小信号的电流和功率?

电压、电阻、电流、功率,4个要素,只需知其2,便可计算出另外的2个未知数。
我只懂得最基础的欧姆定律和瓦特公式,也只能这样计算。

网友:
所以电压跟随器有功率正增益

网友:
1、电压增益:Kv=20log(1V/1V)=0db,功率增益:Kp=Kv+10log(100k/1k)=20dB
2、电压增益:Kv=20log(0.5V/1V)=-6db,功率增益:Kp=Kv+10log(100k/1k)=14dB
所以电压跟随器有功率正增益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A:
为老爷子点赞!
1、电压增益:Kv=20log(1V/1V)=0db,功率增益:Kp=Kv+10log(100k/1k)=20dB
2、电压增益: ...

前辈你好,能不能详细解析一下这公式中的“10log(100k/1k)”?

网友E:
用dB表示,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在数值上是一样的,20dB电压增益,功率增益也是20dB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dB表示,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在数值上是一样的,20dB电压增益,功率增益也是20dB

请教下 射频管的S21参数 是db单位还是放大倍数单位
还有个|S21e|^2参数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分贝表示某个环节的衰减或者增益,最早是为了电话通信线路测量的需要。后来被引进到多级放大器当中,再后 ...

听说这个增益单位较早的时候用的是贝尔,Bel,就是发明电话的贝尔,用他的名字命名。
B=lg(A1/A2)
后来发现贝这个单位太恐怖了,于是把贝尔给分了,就有了分贝dB,这里d一定要小写,是deci的缩写,而B一定要大写,不但是单位名,更是人名,初中我就因为人名首字母没大写被老师打了手心……

网友:
与功率增益相同的电压增益、电流增益才具有可比性。

网友:
增益就是指的功率意义上的。用电压计算增益时,必须结合其阻抗,否则没有功率以及增益层面的意义。分贝啥的,就纯粹只是个数学刻度尺,没啥物理意义,但是这个对数,把电路级联的放大倍数乘积变成加法,太妙了。

网友G:
在坛内的一张图,第一种放的级联共基的也有功率放大。是不是比单管的增益增加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评论和指导!
关于放大增益问题,过去一直按教科书上的信号电压在理解,始终是不得要领。直 ...

这个观点是真知灼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坛内的一张图,第一种放的级联共基的也有功率放大。是不是比单管的增益增加很多?

在共射-共基中放电路中,BG3的输入、负载阻抗处于相同数量级,此时的中频增益相当于单管中放的1.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共射-共基中放电路中,BG3的输入、负载阻抗处于相同数量级,此时的中频增益相当于单管中放的1.5倍。

请问:“BG3的输入、负载阻抗处于相同数量级”是怎么计算?

"此时的中频增益相当于单管中放的1.5倍",这个是指电压增益吧?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B:
物理基于数学,完全是由数学计算表达出来,电学也在其中。数学原来在西方称为自然哲学。

牛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见数学就是数学。

网友:
上面再看了一遍,发现与“功率放大倍数是电压放大倍数的平方”又有分别了。至少射极输出器不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老爷子点赞!
1、电压增益:Kv=20log(1V/1V)=0db,功率增益:Kp=Kv+10log(100k/1k)=20dB
2、电压增益: ...

对于增益,有时候处于盲区,我用楼主老先生的图,增加下面的计算,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