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主板xp系统能用4T硬盘吗?

楼主(2019-07-04):
H55主板xp系统能用4T硬盘吗?
决定电脑能识别硬盘最大容量的因素是哪些?

网友A:
H55主板硬件系统识别4T不是问题,XP系统(32位)不认4T硬盘的,除非借用第三方软件。64位的没试过。

因为当初买了个4T硬盘点歌机8万首歌库,想把点歌机系统Ghost来着,就是技嘉P55A-UD3R主板+I7-860的XP 32位系统,借助第三方软件勉强识别而已,无法进行造成的数据磁盘读写操作(当然磁盘不可能进行分区格式),没法子找原厂换了两个2T的(一带系统及4万首歌库的,一个空盘)到手才进行点歌机系统Ghost备份的。

网友:
大概是不能。怎么还用xp呢?很多软件根本就不支持这个老旧的版本了,如果不是为了上网,从安全及个人信息保密的考虑,装上win10后掐断网络,搞个什么平面设计、画个画、画个图纸什么的,用途不可限量。

网友:
超 3t 就必须 gpt 分区表才能用完空间,xp 连 gpt 都不能很好地支持,别说用了,跟主板没关系。

网友:
H55已经可以完美的跑瘟七了…… 放弃X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主板硬件系统识别4T不是问题,XP系统(32位)不认4T硬盘的,除非借用第三方软件。64位的没试过。

因 ...

不能u盘弄个pe?

网友:
XP只支持到2T的硬盘。

网友:
3.2t以上需要更改硬盘模式为GPT 模式

网友(2019-08-11):
想起05年的时候买了一块120g的硬盘,装了win2k,结果老是用几天就出现文件无法访问,文件名乱码的情况。。才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勉强

网友:
不能用,启动分区格式不一样,要看分区是不是最新的GUID分区,传统的MBR分区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