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影扩音机在状态吗?s

楼主(2019-07-04):
收了台井冈山FK40_2的电子管电影还音扩音机,两个牛没有了其它都在,对照电路图参数绕了个电源变压器,输出暂时用在淘宝买的6P3P推挽输出变压器代用。安装好变压器通电测FU7屏极电压590伏,第二栅极356伏,第一栅极—29伏。倒相管6N1屏极1脚和6脚电压分别为108伏和170伏,想请教各位老师这机器电压对不对,机器也能响不知状态对不对?

网友A:
红圈部位是固定栅负压产生电路,正常。

网友B:
这机哪里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部位是固定栅负压产生电路,正常。

第二栅极(是不是也叫帘栅极)电压高不高?电子管手册里标的好像是3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哪里生产的?

是和井岗山103电影机配套的,做工用料都很好,电解电容这么多年了还很好,没一点交流声。

楼主:
再想问问6N1的两个屏极电压不一样,看别的电路标的电压是对称一样的,是不是需要调那个倒相平衡电位器?

网友:
帘栅压按照手册是不建议超过300V,现在略超,看管子的表现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栅极(是不是也叫帘栅极)电压高不高?电子管手册里标的好像是320伏。

第二栅极的极限值:300V

网友:
电影扩音机书里有个管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