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坛友要求测试一个LED电源

楼主(2019-07-05):
      昨天收到站内信,一个坛友说之前购买的LED驱动15个,全部是坏的,带不动,怀疑批量性问题。一般来说,十个坏一个,或是坏二个,可能是正常。毕竟电子产品有次品,我也是不测试随机发货的。 但15个全坏,好像说不过去。于是我打算测试一下。

    随机抽了一个,开始测试。问题是,标称450毫安的,去那儿找这个电流的LED灯呢。刚好找到一个350的,随便测试一下吧

说的就是这个电源,这个当时好像是二块一个搞活动优惠给坛友的

找到一个灯

驱动的电压差不多,就是电流差一点

原驱动的电流功率

换上这个二块钱的驱动

正常工作。但LED应该是超流模式了,本来350的,现在给搞大了,所以功率比原装的驱动要大。

总得来说,二块钱里面肯定有好有坏,万一是坏的,这个也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但15个全是坏的,这个机率太小了。如果真的全坏了,呀,可以买彩票了。

可能的原因,一是工厂印错标了,比如三串的,印成9串了,比如200毫安的,印成450了、二是,可能本身就是次品,测试出来全是坏的。

一切都有可能。发此帖只是给坛友一点信心,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

LED恒流驱动,如果不在额定的电压,电流内,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楼主:
A 朋友,你好!上次在您那买过15个LED驱动器,回来接灯后均无电压输出,仅偶尔闪一下,是乎处于打嗝保护状态?新驱动器估计是电路中某元件值用错,不知其他坛友有无解决方案反馈?或有该驱动器的电路图及元件数值,若有,还望朋友告诉一下,谢谢!(是2元一个的12WLED驱动 )

B LED恒流驱动需要接相对应的负载。你检查一下你的负载额定电压,电流是多少,是不是在驱动标称内

A 谢谢朋友回复,我再试试!还是不行,用24V的灯试,一直闪烁!试了4, 5个驱动器都是一样的闪烁,想着是否灯电压低于26V,又串了一个50欧,50瓦的电阻,效果依旧!再串一90欧,50瓦电阻后,还是闪烁。显然是电路本身设计问题!

欢迎大家一起研究讨论。因为此批产品来路不详,不排除是工厂次品。也许是使用方法,也许是真的全是次品。

楼主:
可能的问题,标称的是26到33V,坛友 用的是8串,如果一串算3V的话,可能才24V,不够参数标准。一个灯算3.2V的话,离26V也差点,至于串电阻,这个电阻好像取值不太对。根据公式,电压等于电阻电流。电流0.45,要想分担的电压在3到6V之间,那么电阻的取值应该是在6.6欧到13.3欧左右,而坛友用的是50欧的。后来又加到140欧。如果按标称电流算的话,已远远超出LED恒流驱动的值了。

楼主:
建议,一,用九串LED测试,电流按要求450,不然会烧灯
二,如果测试的驱动器还是打嗝,电流降为200试一下。就是找九个标称电流是200的LED灯串起来试。此方法风险大,可能九个灯一起烧掉了
三,拆开看看看,分析线路。试着了解其原理,成为电源高手

网友:
我拆过,市面上LED驱动电源很垃圾,电路基本是都是无取样精密控制的简易开环电源,输出电流电压会随着市电电压高低而变化,整体寿命极差。

网友:
朋友,您误会了,我只是测试时发现多个驱动器均处于打嗝保护状态,怀疑电路中会否某电阻数值选择有误,并未说15个都是坏的!
我拆过一个,防水胶很好拆,内部元件质量,印板都中规中矩,东西质量没问题!看过您这个帖子后,感觉应该是我测试的问题,待会再找些灯试试。

网友A:
下午又试了下,想想可能是我接的灯电流较小的问题,串电阻后电流更小,所以驱动器总是处于保护状态!就又找了两个相同的灯,把三个灯并起来接驱动器,果然亮了!
还是对驱动器正常工作状态的理解有误,原来测试的灯工作电压也能到27伏左右,但是电流约110毫安。想着电压合适灯就应该亮。
其实该驱动器输出电流应该是恒流的,凡电流小于或大于450毫安±5%,可能都被判定为故障从而进入保护状态!
所以应该在26V-38V的输出电压范围内按输出电流来匹配灯,而不是按输出电压来匹配灯!
就此把15个驱动器都试了一遍,除了拆开的一个(楼主多发了一个)全部都是好的!
感谢楼主发帖提示

网友:
附上本人检索的该驱动器资料,供朋友们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又试了下,想想可能是我接的灯电流较小的问题,串电阻后电流更小,所以驱动器总是处于保护状态!就又找 ...

哈,成了LED恒流电源高手了

我发帖的目的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共同进步

网友:
OCP8153降压恒流驱动IC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