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用电有点不均衡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9-07-05):
      公司分两个区域,办公区和生产区,前段时间楼下配电房经常跳闸,物业重新改了粗线,换了新开关,顺便测试了一下三相电的用电,
楼下总三相电用电情况是47A、38A、68A。楼上生产三相用电情况是19A、29A、40A,办公区三相用电情况是23A、47A、21A。
      如果不重新进行用电分配,影响大吗?还是需要重新进行三相电平均分配用电。

网友:
零线够,变压器够,问题不大
如果零线小了,就调调吧
老线,麻烦

网友A:
总共就那么小的电流,不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就那么小的电流,不碍事。

物业电工建议分一下保险一点。原来的线路和开关估计也是用了好多年了,现在更换了应该问题不大。原来总线是25平的三线,现在电工说换成50平的了,后面发现50平的装不进电表,看他们减掉了好多根才装进去。

网友B:
一条主线一个总开关,三相用电不平衡引起开关跳闸,公用一个开关对所有楼层影响非常大。
分开开关供电,影响不会很大。某楼层跳闸,至少保证其他楼层正常用电。

网友C:
问题得看那个方面,只说一个,配电变压器出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主线一个总开关,三相用电不平衡引起开关跳闸,公用一个开关对所有楼层影响非常大。
分开开关供电,影 ...

谢谢,和其它楼层没关系,仅仅只是我们一层楼的跳闸。原来是1到7楼共用一个总开关,出来每层楼一个小开关再接电表。现在是将我们的线路独立出来单独从配电柜引线到开关和电表。今天又问了电工,如果不跳闸暂时可以不用管了,不调整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得看那个方面,只说一个,配电变压器出力不足

我觉得主要是线路和开关老化了,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应该是开关上面的接线端子这里烧坏了。

网友D:
如果可以做就分配一下,尽量使三相电流混恒,这样零线上的电流比较小,变压器和整个线路都比较均衡;如果是没有办法做只要零线电流不超过相线电流百分之四十问题不大,毕竟单相负载也在不停的变化,没有人能做到实时均分(当然是零线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E:
这点电流,了了的,关心下零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做就分配一下,尽量使三相电流混恒,这样零线上的电流比较小,变压器和整个线路都比较均衡;如果是 ...

谢谢,我们没电工,要弄还要去外面请电工,决定先用着了,用着有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点电流,了了的,关心下零线就好

好的,谢谢

网友(2019-09-28):
引用 网友F:
,我能说啥,我这里县城不管哪里,乡下不管哪里,夏季,注意是夏季,特么的,还是242v稳如泰山。。。

我用工频充电器!把电池充炸了!找不到毛病!测电压输入电压太高!我家距离变压器200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