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扁整流桥需要加散热片吗?

楼主(2019-07-05):
请问这种扁整流桥需要加散热片吗?
型号是GBU1010,最大电流用到5A

网友A:
当然要加。5A有效值的一个半波通过,压降就有1.5V左右,耗散达到7.5W,怎么可以不加散热器呢。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加,给上面打孔做什么呢

有另外一种,不带孔的,那种是不是不用加?

楼主:
请问电流多大可以不加?

网友:
用手摸一摸,烫不烫,烫就加,不烫就不加。

网友:
必须加  而且要大散热器最好

网友:
要,桥式等于二个二极管压降,五安培电流,发热厉害

网友:
我的5A整流桥用的30A加散热,稳妥一开始也没在意,没加散热用的5A整流桥,结果烫的手都不敢碰,用30A加散热器后,也就微温了,散热器也就用了机箱的一根铝条

网友:
看负载,两安以下可以不加。

网友:
看负载电流大小,1安左右就不用加散热片,再大就发热厉害必须加散热片,要不然PN结就容易过热损坏了

网友:
散热根不上,肯定需要加!

网友:
那必须得加,功率如果不超过1w,勉强可以不加

网友:
5A电流肯定要加的

网友:
同问,这边平均电流不到2A,仿真损耗600mw,要不要散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加。5A有效值的一个半波通过,压降就有1.5V左右,耗散达到7.5W,怎么可以不加散热器呢。

5A压降应该不到1.5V,1V左右,但肯定是要散热的,我这边就尴尬了……2A…0.6W,不加散热估计勉强能用,加散热又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5A压降应该不到1.5V,1V左右,但肯定是要散热的,我这边就尴尬了……2A…0.6W,不加散热估计勉强能用,加 ...

桥式整流在一次半波导通时,电流通过的是两个二极管。请仔细回顾一下桥式整流的结构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