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求助万能的坛吧,寻找国外胆调频中周制作资料

楼主(2019-07-05):
哪位朋友帮帮找一下国外胆调频制作的资料,这中周看似简单,实则里面的学问很大,我们照抄国外的中周数据,把线圈直径圈数谐振电容都做到一样,测试我们做出来的中周和原中周数据差很多,有人说咱们的磁芯不行,其实也不尽然,我有Q表,测我的磁芯比原中周的Q还高,这就说明不同Q的磁芯要配不同的圈数和谐振电容,使得在10.7M下满足一个Q值,这个Q值也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A:
对于双调谐中周,线圈Q尽可能高。调整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耦合度)可以得到兼顾选择性和通频带的较为良好的状态。

网友B:
这里有(三罗)以前发表在煤坛的帖子。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 ... ty=0&ClassI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双调谐中周,线圈Q尽可能高。调整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耦合度)可以得到兼顾选择性和通频带的较为良好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三罗)以前发表在煤坛的帖子。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60107&page=2&property= ...

谢谢回复

网友C:
我昨天拆了一个菲利普B4X92A收音机高频头中周,初级是40圈,次级5圈,初级在上,次级在下,两线圈相距大约2MM,只有一个磁芯,磁芯直径大约4MM。昨天装机试了要把磁芯旋到底才能收到电台,声音还不清楚,今天准备把次级改成8圈,垫纸直接绕在初级上面试试效果。

网友:
这种高频头中周可能是单调谐中周,不妨先换谐振电容试试,当然,如果有扫频仪更好了,看看中频是不是偏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拆了一个菲利普B4X92A收音机高频头中周,初级是40圈,次级5圈,初级在上,次级在下,两线圈 ...

初级40圈次级在6圈半(最多7圈)绕在绝缘的初级上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