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重新做对6V6转6P1转换座,有些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9-07-05):
6V6机机做好后听了有两年了,期间换着不同的管听,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可以感受不同厂家电子管产生的不同音色。原来用的一个8脚机床时间继电器座子改的6P1转换座,挺好用,就是不太美观,所以最近准备重新用8脚管管座做一个,可是不知道用什么胶封装比较好,想过热塑胶(塑棒热熔后用枪注射),AB胶等,可是都感觉存在一个问题,热了会不会变软变形感觉不太可靠。因没有经验,也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胶,所以想请教一下做过转换座的朋友们支支招,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呀!怎么封装固定好一点。6V6转6P1。
下面是被我”杀机取座的“的6A7P新管,这管原来是个多极管,怪不得卖白菜价,内部结构还挺精致!
一直临时用着的继电器座改的6V6转6P1转换座(6P1住的吊脚楼

网友A:
期间换着不同的管听 ------- 要是功率管,是不是还得换输出变压器 ?

网友:
可惜了。南京双标管本不多见。

网友B:
我是用塑料药瓶镶进去,空隙小用胶布裹。管脚按照原管座顺序排列,就是9脚多出一个脚,从中间穿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间换着不同的管听 ------- 要是功率管,是不是还得换输出变压器 ?

变压器初级,次级多留几个抽头,满足各种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初级,次级多留几个抽头,满足各种阻抗。

生命在于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C:
败家啊,管子毁的可惜。

网友:
多好的管子,砸了干啥浪费啊

网友:
可惜了6A7P新管。

网友D:
我的刚做好还没来得及用,用料就是受你的启发,8大脚的时间继电器。是用树脂把中间灌满了,凝固了之后车了一刀看上去很不错!至于温度还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估计没问题,管子下面的温度不会很高吧?没测过。春节带回家装上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吧!不然看这情况又要跑偏了:我真不是在砸管玩呀!我也知道大家都是爱胆之人!这管是三年前买的,4元一个,当时在宝上买6SQ7时,看到老板店里还有便宜的大8角管卖,也不知道这型号是做什么用的,突然想起可以做6P1转换座在6V6机上玩,就叫老板顺便给我稍上两只。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单独买那快递费都不够呀!情况真不是像大家上面想的那样。这个管我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是一只变频7极管。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反正胆机上没见谁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刚做好还没来得及用,用料就是受你的启发,8大脚的时间继电器。是用树脂把中间灌满了,凝固了之后车了 ...

做得漂亮!外面用尼龙棒在车床上,车一个套子“过盈配合”套上就更完美了!victory: : 赞一点!我那个是用剪刀剪的外圆,临时用用。

网友E:
用铸造胶,某宝上有而且便宜,硬度好耐高温,我用烙铁也没烫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间换着不同的管听 ------- 要是功率管,是不是还得换输出变压器 ?

不用换输出牛,因为250V的屏压下,6V6和6P1阻抗都是5.5K,屏流和工作点也差不多。我换着玩的功率管就是这两种管,其它管型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塑料药瓶镶进去,空隙小用胶布裹。管脚按照原管座顺序排列,就是9脚多出一个脚,从中间穿出。

谢谢! 你这个方法不错!小九脚管座外圈盖了一个药盖,看上去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败家啊,管子毁的可惜。

皮特兄!感觉这管确实也没什么用吧!七极管,主要是自己除了玩胆机,没有玩过其它形式的电子管设备,如电子管收音机等,玩其它的可能这管还能用用吧!这管也便宜所以砸了废物利用一下,手头也没其它管,总不能把6V6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铸造胶,某宝上有而且便宜,硬度好耐高温,我用烙铁也没烫坏。

谢谢!我查查看这胶的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特兄!感觉这管确实也没什么用吧!七极管,主要是自己除了玩胆机,没有玩过其它形式的电子管设备,如 ...

这只管子除了做变频管,还可以当五级管或三极管做电压放大。大八脚的中U单三极管可不多。

网友F:
我一般用黑色的电子灌封胶,X宝上一搜一大把,有小瓶装的10多元一套2瓶,混合起来使用,一套可以做很多。

楼主:
火星大侠高产呀!你这个做得漂亮, 我也就是想做成你做的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用黑色的电子灌封胶,X宝上一搜一大把,有小瓶装的10多元一套2瓶,混合起来使用,一套可以做很多。

感谢ybqc兄提供的信息! ,你说的是这个胶吧!我看可以,下图是我找到的一个电子整流器,我看胶很硬但又不脆,看样子还耐高温,整流器温度不会很低这胶都没问题,应该是电子产品专用绝缘胶。按你说的胶名我上宝宝搜搜看看。谢谢!

楼主:
找的就是这种玩的感觉!

楼主(2019-12-25):
抽了点时间,终于把6V6转6P1的转换座做成功了,两只成本12块钱左右。试机OK!比原来做的简易吊脚楼好看多了
用的内衬圈是借用的类似于下面这种按扭开关(换下来的坏开关),下图中的白色外圈部分。内径外径高度尺寸刚刚好,内圈和9脚陶瓷座外圆还有一点过盈量,取下来直接就用,改都不用改造。

网友:
我D|Y的6F6单端也做了6F6转6AQ5,转飞利浦5763,转2179,改脚EL8全用的进口管子没用的做的,

网友G:
某宝有买的,我是买的现成的, TB1FmQDRVXXXXcfaXXXXXXXXXXX_!!0-item_pic.jpg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某宝有买的,我是买的现成的,

上了关键词好查找下,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了关键词好查找下,这个不错。

中山青柠电子,我在这家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了是不是会吐血

地摊6SA7买好了也就一两元钱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摊6SA7买好了也就一两元钱一只

对滴!所以砸了也不可惜。我是买其它东西时叫老板顺便稍上两只,如果单独买这管还不够快递钱。。。

网友(2022-02-10):
好像记得院长做过6A7P推6P13的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