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惠2821手持数字电桥测量尾数跳动!

楼主(2019-07-05):
同惠2821电桥,测量时尾数会跳动几个字,电阻档短接不完全归零,会有几个字跳动,电容档开路也不完全归零,也有几个字跳动。
一般是什么问题,装上测试夹和拿掉测试夹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板子拆下来,用电路板清洗液洗洗,吹风吹干,注意不要太近,温度不要太高,,,再不行,把电容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拆下来,用电路板清洗液洗洗,吹风吹干,注意不要太近,温度不要太高,,,再不行,把电容都换了

内部挺干净,电容也都是进口电容,测过都挺正常,但是看到别人发帖说同惠都跳,我觉得不应该跳!

网友(2019-12-26):
电桥短路都有数字,没有完全是零的电阻或电容。看看有没有清零按钮,减掉底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