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夏普GF-800的鉴别

楼主(2019-07-06):
80年代的夏普GF-800 这个机器功能很多,机芯结构也还算稳定,当时有国内工厂用日本原产零件替夏普代工也就是国内组装(后面铭牌标 assembed in China),和日本制造进口(铭牌标Made in  Japan)的两种,也就是产地的不同,实际上内部工艺和结构都是一样的,品质并无太大区别,都是正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国富士康制造的苹果手机和美国制造的苹果手机一样。

但是山寨货非常多,有些机器几乎是1:1外观仿制,甚至后面贴纸都有是标Made in japan 或者assembed in China,声称国内组装。但是机芯及内部构造与正厂的夏普800相差甚远,这里我看到一篇文章教大家辨别

【一】外壳颜色,真品夏普800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极浅的灰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色,另一种是铁灰色看上去极像黑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色外壳其实但是灰色的。纯黑色的夏普800正厂是没有生产的。
【二】磁头,正厂的夏普800使用的是高耐磨损磁头,中间有一个0.5毫米的突起,与普通磁头有明显的区别。
【三】仓门挂钩,正厂的夏普800舱门挂钩在带仓门的上方正中位置。
【四】交流电源插孔,正厂的夏普800的交流电源插孔是内外同为方形插孔覆盖有一块110伏220伏转换盖板。

以上四点如有一点不符即可确定为当年的山寨产品。

网友A(2019-11-21):
报告!我的SHARP  GF-888 是真品。磁头也看过了。

刚刚手机拍片。

网友(2019-08-28):
看了你发的背面图片,看到800机子的外接直流插孔,内负外正,这样的少见。不注意容易把内正外负的插头插上,机子就容易烧了。

网友(2019-07-06):
夏普GF-800国内大件组装的很多~~!

楼主:
这个机闲鱼上70%是假货。

网友:
    组装货不能说是假货,也是夏普授权生产的。
    收过一台楼主说的“假货”,黑色,很新,磁头几乎没有使用痕迹,电源插座旁没有220/110转换挡板,磁头无突起,重量好像轻两斤,外壳做工明显差得多,但里面的电路、机芯以及录音、放音质量一点不比日本本土产的深黑色机差。

网友:
分析正确。

网友B:
我见过国产的差远了,原装是贴片阻容,国产是插件,那个工艺吓人的垃圾,还大量使用劣质国产电解

网友:
喇叭变压器都国产

网友:
国产后干脆取消唱盘放大器

网友:
日本本土的电压100V,其他的就看做工和声音了,,

网友:
真假从元器件就可以区分!

网友:
假货应该不是自动机芯?

网友:
假货不会用进口电解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国产的差远了,原装是贴片阻容,国产是插件,那个工艺吓人的垃圾,还大量使用劣质国产电解

应该是国产抄板的山寨货。

网友C(2019-08-26):
800的电路使用的零件不能叫贴片件,应该是无腿件,电阻还是圆的就是没腿

网友D:
试问现在国内自己做能做到它这水平吗?

网友:
想到之前有个叫坚果手机的老板说要收购苹果,,,

网友:
还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假800  据说是香港出的   用日本GF800的外壳  套上山寨的电路板
特征是 磁头采用223-20标识的磁头 缩水了一个功放块 电路板的标识都是88-T 变压器质量差 时钟电路用手表的机芯 麦克风插孔缩水掉屏蔽片

正版的800 电路板正面印着夏普商标和背面的走线  屏蔽做的很到位 加大的双功放块散热器

网友:
完了,我们家当年就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的电路使用的零件不能叫贴片件,应该是无腿件,电阻还是圆的就是没腿

按当时的说法也不是无腿件,而是无引脚器件

网友E(2019-11-21):
引用 网友A:
报告!我的SHARP  GF-888 是真品。磁头也看过了。

刚刚手机拍片。

最靠谱拆下看一下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靠谱拆下看一下电路板

10几年前就拆开过了。原装真品,没有问题。

网友:
本人出过不少800机器。日本原装的重9公斤多,国产组装的7公斤多,仿造的800也见过。

网友:
    777,800有打夏普牌子的,有打其它牌子的外观一样市场上不少。只要是正规渠道引进的其实高档收录机,原装的和组装的打开你看不出来,有激光插件机,波峰焊,计算机自动检测等设备保证。香港,广东好多电子厂用的是㓎焊,当年的收录机尤其是广东一带出的,打开一看线头像乱麻,一块大板全包括,印制板上没有任何标记,拆开容易,再装上就费劲了。所有链接线不用接插件全都焊上。

网友:
假货虽然是轻触式机芯。但不是全自停机芯,我修过不少,全自停机心快进快倒磁带到头后都能复位,而半自停不会

网友:
我的GF800是上无二厂生产的,在自已的商场买的,当时跟原装日产的比较了,比原装的音质好的太多了,现在当电脑音箱听。上无二厂还生产过QT94旋转磁头的收录机,来去走带。

楼主(2019-12-24):
引用 网友D:
试问现在国内自己做能做到它这水平吗?

完全可以。而且可以做的比这个好很多。只是现在做成本比较高。尤其是机芯,像夏普这种机器抖晃率都很低。现在做这样的机芯机芯对厂商的设计,材料,经验要求较高。小厂不具备这种能力。专业的精密机械设计公司可以做的出来。只是做同等性能的机芯成本会比较高。而且市场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而且可以做的比这个好很多。只是现在做成本比较高。尤其是机芯,像夏普这种机器抖晃率都很低。 ...

是仿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