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STM32的ADC程序,感觉精度还挺好,这个可以用来做万用表不?

楼主(2019-07-06):
这两天测试了一下STM32F030F4的ADC,感觉精度还可以。
它的ADC只有12位,我做了非常简单的超采样,滤波和校准。大概能达到16位精度的样子。
没做其它任何特殊的处理,就一个裸板+飞线,干扰还是有点大。但就这样读数还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
基本上和我的万用表大差不差的。以万用表为基准来看,误差小于2mV, 约0.05%

测试视频点下面的链接: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I2MDM2NzI0OA==

但有一个问题,当电压降到0.125V时,读数出现了跳变,大概在0.1v~0.125v之间,读数整整少了0.1v。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不知道用这个做个万用表怎么样?才1块多的芯片,还是物有所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ADS1232接成万用表,怎么连接呢?我实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需要测量正负双向电压的。 ...

ICL7106 的 V- 接到哪里呢,接到电池的负极。可是如果有一个待测电路它的 GND 也接到电池负极,你还能测这个电路的负电压(比电池负极电压更低)么? 燃鹅,平常你用的万用表,电池在表内部,你的待测电路不可能接到电池上,也就是说待测电路和万用表的电池(电源)是无关的。

这种情况叫做“浮置”。

当你把表笔搭上待测电路后,待测电路和万用表的黑表笔建立一个“参考”,这个参考的位置,以 ICL7106 为例,是一个比正电源(电池正极)低 2.8V 的位置,它由 ICL7106 内部的电路产生,并输出到 COMMON 引脚,然后(作为电压表和电流表时)接到(Vin Lo 和)黑表笔上。所以,输入万用表的电压,是以这一点为参考的,因此低于它的电压可以被合法输入,因为它比正电源低 2.8V,但对 9V 电池来说,它还是比负电源高很多。

那么如果是 ADS1232 呢?很简单哪,你把它的 VCC 看作是 7106 的正电源,把它的 GND 看作是 7106 的负电源就可以啦 不过 1232 并未给出一个内部驱动的 COMMON,那么怎么办?自己产生呗,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对等值电阻从电源或基准分压,得到 COMMON,然后把 Vin Lo 接到这里,那么 Vin Hi 就可以以它为 0V,输入正负电压了。

如图,这是我在“简易 6.5DMM”帖子里做的荔枝,ADS1232 的 IN LO 接到 5V 基准电压由一对等值电阻分压得到的 2.5V 上,因此可以输入正负 2.5V 电压

输入正 1V

交换红黑表笔

测量电阻

网友C:
既然你问了就明确的告诉你"不行",因为你说的东西只能满足一个电压表,那么还有电流电阻电容这些东西呢,万用表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真想玩玩就先做一个单纯的电压表试试手.

网友D:
我看了视频,在 0.125V 附近那个要么是板子线没接触好,要么是你程序里有隐藏的 BUG,
不然这个绝对不应该是硬件的毛病,建议在附近多测测看。

ADC 本来就是很准的,跳 1LSB 的话也就几个 mv 的差距,更何况有超采样,
基本上噪声都用来提升分辨率了。

网友B:
很不错,不过,这个是分正负极的,接反了就不灵了。
另,很想知道LZ实现超采样的原理,可否简单说明一下呢?

网友E:
12位, 4096级,如果基准电压没问题, 理想的话相当于3999的表, 4位半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视频,在 0.125V 附近那个要么是板子线没接触好,要么是你程序里有隐藏的 BUG,
不然这个绝对不应该 ...

关于显示跳动的问题,确实是个BUG,我的浮点数转换逻辑有点问题。
没做超采样之前,数据跳动很大的,也许是我的测试方法不对吧。
反正我用内部14MHz的时钟做ADC,跳动非常大,改用外部晶振就要好很多。
而且STM32的ADC精度达不到1LSB这么高,按手册上说的,各类误差可以达到+/-4LSB。不知道它不同类型的错误会不会累加,如果要累加,那误差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问了就明确的告诉你"不行",因为你说的东西只能满足一个电压表,那么还有电流电阻电容这些东西呢,万用 ...

嗯,直接用它当万用表当然不行,我是说“做”一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不过,这个是分正负极的,接反了就不灵了。
另,很想知道LZ实现超采样的原理,可否简单说明一下呢 ...

是分正负极。但我是这么想的,它有一堆ADC通道,一路采集正值,一路采集负值的,由程序自动切换显示。电压、电流分别用不同的通道,还能同时计算功率

超采样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多取一些采样点,根据多个采样点的值计算出一个“准确值”。我现在做的是90倍超采样加中值/均值过滤,理论上可以提升90倍的精度,实际上估计有20倍的精度提升。不过超采样也不是万能的,基本上很难再提升了。200倍超采样出来的数据不会变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位, 4096级,如果基准电压没问题, 理想的话相当于3999的表, 4位半达不到

1块多的MCU哪有什么基准,只有一个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用,连外部参考电压的引脚都没有。不过这个型号挺好,有工厂校准数据,用校准数据计算出来的参考电压还不错。

4位半的表,只是表的显示范围,与精度无关。比显示范围,那它肯定比不过我自己写的程序。我专门去查了我的表的说明书,电压精度是0.05%,2v量程也就是+/-1mV的样子。感觉和我程序的精度差不多啊。

网友E:
你校准了量程高端,但低端的误差大很多 低端离3位半还差点

12位adc,是做不到4位半的精度,不管你怎么滤波, 所以小数点后第4位是没用的

万用表的精度在整个量程都能保证的,不是某些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分正负极。但我是这么想的,它有一堆ADC通道,一路采集正值,一路采集负值的,由程序自动切换显示。电 ...

建议LZ搞搞电子台秤的adc,有24位精度,就是需要桥式输入,不知怎么改成常规万用表模式。

网友F:
stm8做的两用表,电压电流采集USB充电器电压电流卖的挺开的,楼主不知道而已。至于为什么一只没进入万用表领域?自己琢磨吧,琢磨不清爽就做一个卖一卖看看有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校准了量程高端,但低端的误差大很多 低端离3位半还差点

12位adc,是做不到4位半的精度,不管你怎么滤 ...

视频里的测量结果只是对参考电压做了校准,所以高端准一点,低端差一些。
后来我又加了三次线性修正,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高低端一致的0.5mV左右的误差了。不过我手上也没有高标准的基准,就一台万用表,也校准不到多精确,而且我只是随便玩一下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存储也不够用,所以更高级的优化也懒得做了。虽然12位再优化也不可能变成24位,但提升成15~16位还是有可能的。对比我手上另外两台三位半的表,这个ADC程序的结果要准确得多。那两台表与我这台4位半的表误差有20m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8做的两用表,电压电流采集USB充电器电压电流卖的挺开的,楼主不知道而已。至于为什么一只没进入万用表 ...

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不用stm32来做万用表,也许是因为开发成本比较高吧,毕竟低端表的现成方案一大把。而且,做台20块的4位半表,怕是大家也不敢相信啊。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么怪。我不是做电子产品,如果哪天我真有能力做台万用表了,估计也也不会选我现在用的芯片(stm32f030f4p6), 前几天看了一下stm32f373,带有16位的adc,还有12位5Msps的高速adc,还带可编程放大器,比030适合做万用表,改天弄来玩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2位, 4096级,如果基准电压没问题, 理想的话相当于3999的表, 4位半达不到

有一种方法叫做:
“over sampling and averaging”或“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
大概意思就是:
1,给被测信号加一个与被测信号无关,略等于ADC LSB的噪音。白噪音就很好。
2,多次取样并平均。
可以突破ADC分辨率。代价是等效采样率的下降。对于用高速ADC采样慢信号的场合,很有用。
大概可以用N次过取样,将精度提高 根号N 倍。
我曾经用这种技术,用10bit ADC,4096倍过取样,达到了16bit的有效分辨率。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 ... ion-notes/an118.pdf
当然,决定ADC精度的不止分辨率这一个参数。还有其它参数,比如积分非线性,这个是没法用过取样来补偿的。只能用校准等手段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搞搞电子台秤的adc,有24位精度,就是需要桥式输入,不知怎么改成常规万用表模式。

我就是搞着耍的,没打算做什么高大上的产品出来。24位的ADC芯片我之前也买过一些,都还没来得及玩呢。
只是最近我在测试STM32F030F4P6,发现它的ADC结果比想像中要好,至少比我手上的三位半表强得多。如果厂家用这个芯片做低成本万用表,应该效果比大多现成方案的表要好得多。而且这个芯片我从零售市场里买也才1块多钱...硬件成本非常低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分正负极。但我是这么想的,它有一堆ADC通道,一路采集正值,一路采集负值的,由程序自动切换显示。电 ...

90倍超采样,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提高根号90,即大约9倍的有效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搞搞电子台秤的adc,有24位精度,就是需要桥式输入,不知怎么改成常规万用表模式。

不知道你的“需要桥式输入”和“常规万用表模式”是什么意思。

通常的电子秤使用一个半桥或全桥电阻应变片作为传感器,为了方便校 0,通常使用全差分 ADC 接入全桥的对称两点上;手持万用表的 ADC,比如 ICL7106,通常也是全差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接到半桥或全桥上,也是一样的接法。并无区别。

所以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倍超采样,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提高根号90,即大约9倍的有效精度的。

嗯,对的,是我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方法叫做:
“over sampling and averaging”或“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
大概意思 ...

和示波器上的增强分辨率原理差不多,其实某种程度抵消了随机噪声, 实际上和真16位ADC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需要桥式输入”和“常规万用表模式”是什么意思。

通常的电子秤使用一个半桥或全桥电阻应 ...

请问:ADS1232接成万用表,怎么连接呢?我实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需要测量正负双向电压的。这个芯片没有V-啊?

而,ICL7107的第二十六脚,就是V-。所以有中间GND。您举得这个icl7107做的全桥,因为输入引脚不能接地,所以就不用V-啦。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DS1232接成万用表,怎么连接呢?我实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需要测量正负双向电压的。 ...

我的想法是把12脚的下偏置电阻换成精密稳压管,才能行吧?
要是行,这24位adc,精度就很好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S1232这类的Sigm-Delta ADC基本上都是全差分的。只要Vin+-Vref+-都在Vdd和Vss之间,且Vin+-绝对值小于V ...

那么,如果接成正负2.5v电压输入的万用表,应该如何设计电路呢?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L7106 的 V- 接到哪里呢,接到电池的负极。可是如果有一个待测电路它的 GND 也接到电池负极,你还能测 ...

谢谢washu老师,你算是说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电阻分压,如果不用射随器,误差大吗?不是输入端口阻抗很高吗10M,这样如果用10k电阻分压,取中点电压连接到VIN-;,那么从VIN+输入正电压,应该也可以吧。

我的理解:分压电阻,只是提供输入amp的偏置电流,并同时起到抬高共模电压的作用吧,对吗?

前段时间,想搞块台式表,我的便携表是VC97,3999分辨率。没有背光,并且带有自动关机。还要经常开机。

台式表用220v,不用自动关机,精确度19999,就够了。这样的仪表,很多是ICL7135做的。

先看了个856,都是电池漏液,线路板都坏了的。还有GDM8145,外壳都不好看,很久,新一些的又很贵。
最后看到个PF66B,上海产的,4位半的表,就购买了一个。
再次之前,本想自动做一个,ICL7135我自己有,单位报废的pH仪表上有,还有精密稳压块386好像。正要做,发现基本表好搞,如果分波段,就麻烦了,没有那么高精度的分压电阻,最后,还是算了。外壳我都搞好了,本想用那种最常见的频率计壳子,波段开关都有,哈哈。

又从生锈的电子磅秤里面拆了个线路板,有了做更高精度的想法,可是想想分压电阻,就放弃了。单买电阻也不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washu老师,你算是说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电阻分压,如果不用射随器,误差大吗?不是输 ...

ADS1232 的输入阻抗不是很高,毕竟它是设计给电子秤的电阻应变片用的,几百欧到几千欧的应用场合。所以如果用于万用表的场合,跟随(驱动)器是必须的,不仅对 Vin(+) 而言,对 Vin(-) 而言,虽然一对 10k 电阻分压设置的中点也可以,但考虑到它就是你的模拟地了,所有其它附加的模拟电路也要以它为参考点,还是跟随一下好。

当然,这是一个荔枝,主要是用来说明一种可行性,但 ADS1232 有很多蛋疼的地方,并不非常适合做万用表。比较适合做万用表的是轮胎的无延迟 Σ-Δ ADC,比如 LT2410,2415,2440 之类,很多商品表都用轮胎的这种 ADC 来做的,现成的可靠荔枝

网友H(2019-08-09):
你好,弄得很不错了,能不能程序指导下,我用一样的环境,误差很大,不知道是采样电阻问题,ad采样不会处理。574452138@qq.com,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弄得很不错了,能不能程序指导下,我用一样的环境,误差很大,不知道是采样电阻问题,ad采样不会处理 ...

你说的误差很大是指什么?

网友H(2019-09-09):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误差很大是指什么?

stm32 都一样的,硬件环境基本一样!就是感觉电压不线性,要分段校准吗,比如我用万用表校准5v左右的一个系数,30v左右的误差就好大,线性不好,如果方便麻烦发下程序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32 都一样的,硬件环境基本一样!就是感觉电压不线性,要分段校准吗,比如我用万用表校准5v左右的一个 ...

不知道你说的误差大是有多大? 我之前测试,可以做到0.05~3.2v量程只和万用表差正负2mV以内。 小于0.05v以后ADC线性变得极差,我就舍弃了这段量程。
程序是随手测试的,发给你也要把你搞晕。我给你大概讲一下我的修正方法。
如下图:
ADC实际的测量结果和理想结果并不是平行的,更不是在0点相交的。直接做偏移或是调整比例(斜率)不可能把它修正回来。
对于“实际情况1”,在量程范围内,你可以找到一点实测线与理想线的交点(因为线性的问题,也可能有多个交点,那么用最大的交点和最小交点之间的中点也可以),基于这一点来调整测量结果的斜率,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如果是对于“实际情况2”这种,你可以计算出量程外的交点,然后修正。或者平移测量结果,使它们相交再修正。

但如果ADC本身测量的结果不够直,是个比较弯的曲线。那么你可以分段修正,也可以拟合出一个修正曲线做逐点修正(当然,要求不高也可以简单粗暴的取sin/cos随便什么曲线的一段来做修正曲线)。

至少我的程序只修正了中点和斜率,没有做特别复杂的处理。

网友F:
实际状况1应该是PCB布线有问题,抬高了模拟地电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状况1应该是PCB布线有问题,抬高了模拟地电位造成的。

你太仔细了, ,我这只是随手画的图,说明一下测量曲线和理想曲线的关系。连坐标系都没标不是...如果y轴是ADC测量值,那还真可能是你说的原因呢

网友:
这东西还让它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做表就算了吧

网友(2021-02-05):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不用stm32来做万用表,也许是因为开发成本比较高吧,毕竟低端表的现成方案一大把。而 ...

试了下,373的16位AD跟12位基本没啥区别,低位噪音大的没意义。技术参数也给出了精度范围,就是12位的样子。
3.3V电压内,12位4096勉强做到1mv。长期误差大概跳动范围在0.01V。短期5mv内。(100次采样滤波)
如果做万用表,扩展到30V,就要放大器或者比例电阻,精度会进一步下降。
373的16位AD开始看很让人惊喜,当时立创才13元一片。但搞出来真让人失望,哎。

网友(2021-05-19):
lz的设备还真不少。   不过我感觉32是用来学习的。不是出产品的。
出成品必须得用。专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