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软件可以把hex文件转汇编?

楼主(2019-07-06):
如题,有hex文件,想转成汇编读懂它。

楼主:
是ATtiny13的hex文件。

网友A:
ATMEL原来的开发软件就可以
通用一点的IDA Pro可以

网友:
反汇编后没有原程序的注解,难读。

网友:
读出来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读出来后没有注释,
根本看不懂。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是一段很短的程序,是大众汽车收音机碟盒仿真器向主机发送信息的。
我多少有点基础,1988年我曾反汇编了Intel8088单板机的Monitor并且读懂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原来的开发软件就可以
通用一点的IDA Pro可以

下载了IDA Pro,打开hex文件后没见到指定Atmel单片机的命令,不同的CPU有不同的指令系统,因此反汇编出来的不可信。请问怎么才能正确地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IDA Pro,打开hex文件后没见到指定Atmel单片机的命令,不同的CPU有不同的指令系统,因此反汇编出来 ...

不知道IDA PRO里面有没有你这个型号的A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IDA PRO里面有没有你这个型号的AVR

谢谢指导!
IDA PRO里确实没有ATtiny13,我用ATtiny15L打开文件,得到了汇编程序,但不知道对不对。我将查一下这两种单片机的指令系统机器码表,看看是否一样。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IDA PRO里确实没有ATtiny13,我用ATtiny15L打开文件,得到了汇编程序,但不知道对不对。我将 ...

不用谢,我搜了下看到下面这个图,可能选ATtiny2313差不多

网友:
汇编语言是有针对性的低级语言,不一样的单片机(CPU)内部结构不一样,汇编指令也不一样,如果同一类型的单片机汇编指令只能说是类似,但不可完全一致,尤其是栈点指针等指令以及数据的指定位置传输等操作,受单片机内部结构、存储大小、程序涉及空间等影响较大。异型号可移植性不大,除非完全型号支持反汇编,同型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