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电视 总线调试

楼主(2019-07-06):
没记错的话  最后一页黄色那组是调场幅的。

网友:
改装电视由于显像管差异电视机功能没那么全面就算是菜单项目有由于无校枕电路而无效,这种机器遥控器可调整场幅场线性,行幅靠选择行输出变压器抽头。

网友A:
这种小屏幕的改装机,线路板上没有装有枕校电路的零件,所以就没用这个功能了,带有枕校电路和枕校零件的板只有25寸和以上的才有,最后那个图黄色的项目就是调场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屏幕的改装机,线路板上没有装有枕校电路的零件,所以就没用这个功能了,带有枕校电路和枕校零件的板 ...

显示器小屏幕都要校整电路,有的行是用开关变压器串的。

网友(2019-11-15):
最后一张照片那个是调整场幅和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