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软件破解问题

楼主(2019-07-07):
朋友有个读卡器的手动输入软件,一般读卡器都是自动读取,这个软件可以手动输入信息,但每次安装都需要验证码,现在提供服务的小公司倒闭了,找不到人了,有高手能破解吗?收费大概多少?

网友A:
为什么需要每次安装?软件使用有时间限制的吗?一般限时软件,都是会记录安装时间的,要么注册表,要么某一个文件(可能安装目录也可能系统目录甚至还可能磁盘任意处)每次运行检测系统当前时间与安装时间比较确定时间是否超期。你可以用文件监视器和注册表比较工具查看注册表及文件安装前后变化,找出记录文件和刚刚安装生成的应用软件注册表项,这都需要一定的操作经验的。

如果软件自身记录注册信息那就需要软件反汇编代码修改再编译或者注册补丁等操作,那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暗桩,比较容易破解的

网友B:
可以发过来,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过来,帮你试试

朋友的电脑上用的,我联系他一下,问问他搞定没有,如果没搞定我再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每次安装?软件使用有时间限制的吗?一般限时软件,都是会记录安装时间的,要么注册表,要么某一 ...

多谢指点,我对软件不懂,朋友电脑上的,他问我,我也不太懂,所以发坛子里问问,他那边也在找人问,这两天没联系我估计是搞好了

网友:
别看是小公司,软件也不好破解;不过,在一个读卡器上大费周章,实在是没必要。

网友:
我一般是把安装码(序列号/密钥)复制或输入在电脑记事本文档,免得翻找盒子或忘记。
看看有没有已被高手破解的版本吧?好像现在懂电脑汇编语言的人不是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