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唱机无法变速

楼主(2019-07-07):
我一台电唱机 33转速可以正常 但是45转速按了 它的灯亮起但是速度是没变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 有朋友知道吗? 还有之前这唱机是110v的 误插入220v烧掉变压器 然后更换了变压器 就能通电 但是45转速按了亮灯 但是速度是没变的

楼主:
是不是电压的问题导致无法使用45转速

网友A:
可能是调速电路烧了。从你描述看,可能是那种用类似录音机马达驱动的晚期的电唱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调速电路烧了。从你描述看,可能是那种用类似录音机马达驱动的晚期的电唱盘。

不是 是现在的唱机 走皮带马达的 就是按45转就是没反应 我估计我变压器配错了 我马达9v我换了9v变压器 我估计是原来烧掉的是要12v变压器 所以导致按45速没反应 是电流不够大所以调不了速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网友:
你要真想知道原因就把有关的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子调速还是机械调速?如果是电子调速就检查45转的电压和33转电压是否有差异?电压与转速成正比。重点 ...

主要我不会去测量 所以我懂你意思 可是不会操作去测试

网友:
    应该是电子调速电路的问题。
    就算原来是12伏变压器,现在换成9伏的,应该基本也能正常工作,因为机器设计时会留有些电压变动余量,也不至于切换转速时一点没反应。
    另外,45转的唱片极少,用得着吗?

网友:
4楼言之有理

网友:
45转的唱片很少见,我收藏了很多唱片,大盘黑胶、薄膜唱片等,全部是33转的!见过78转的,从未见到过45转的唱片!

网友(2020-02-28):
45转的唱片,没见过

网友:
45转唱片直径有7寸和12寸之分,7寸的是为自动落片电唱机设计的,12寸是331/3转(LP唱片)的升级版,音质好于331/3转,国外较多。

网友(2020-06-04):
45转不工作,可查对应的供电电路。唱机对转速、抖晃要求较高,一般不会靠调整电压改变不同挡位转速。
45转小唱片,国外通常作为单曲唱片,每面一般只录一曲,投放市场以试探市场反应,然后将反响好的多个曲目集中制作33转大唱片,以求最大效益。45转与33转唱片一般并无明显性能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