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风扇

楼主(2019-07-07):
一个不转一个叶片断了

网友:
啧,败家之眼

网友:
一个好点风扇不便宜啊

网友A:
技术不错;有时风扇的叶片平衡不好,需要调节动平衡,以减低震动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有时风扇的叶片平衡不好,需要调节动平衡,以减低震动噪音。

哈哈哈,是的是的。败家之眼虽然贵,但是散热的设计和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
如果风扇这面扩展槽没有其他板卡,那根本上就可以用普通大风量风扇想法就近固定直吹散热器。这样方便快捷成本还低工作还可靠;顶多GPU,不能测控转速罢了。再说一般显卡风扇基本都是两线的开机自转的,另外如果风量够用的话,带孔速的显卡风扇控速也不起作用了,肯定控速最低不变了,除非是GPU设置风扇故障保护测不出速度,关机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