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线链接显示器

楼主(2019-07-08):
有没有那种可以把电脑主机无线投到显示器上,弄个便携显示器触摸的,这样就可以当平板用

网友:
不能!显示器没有无线接收功能!必须用VGA数据线连接!

网友:
单独显示器难办,要是手机与自己电脑或服务器进行局域网的无线连接应该可行,这样就可以在软件支持下就能在手机触摸功能下操控电脑或者服务器某些功能。

网友:
我用x220t基本达到你的想法:屏幕可旋转,可以手指操作触摸屏。展开是电脑,合上是平板,开机9秒

网友:
这样的功能从技术理论上看是可以实现的。
但成本上升了,用户需要少,所以没有人开发。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现在吊车上,控制室里的小显示器是无线接收,摄像头是带无线发射的。

网友:
可以用无线HDMI传输器,但是显示器和电脑,必须都支持HDMI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天真了,显示器显卡插槽是所有插槽中速度最快的,显示器接口也差不多是速度最快的,这么快的速度无线通讯 ...

无线HDMI,了解下
可以实现的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采用安卓平板
然后用远程桌面连接到WIN系统上
基本就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网友:
简单实现的话…无线投屏+无线键鼠

网友(2019-08-11):
买个平板就好了,为什么整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