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绕制求教

楼主(2019-07-08):
淘了一个变压器铁芯,重14斤,尺寸宽133mm高110mm叠厚80mm,中间铁芯面积44X80,窗口除去骨架面积约64X20

想用来绕点焊机变压器,请教大家初级用多大漆包线绕多少圈合适,点焊机短时断续工作,是否可以不按常规绕制规格绕,手头有直径1.45高温漆包线,不知道能不能绕初级

楼主:
现在论坛只能手机版才能传图片,电脑版不能传图片而且短消息打不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因为点焊机短时工作,给你个简易参数,初级220匝直径1毫米铜线,次级5至7匝25平方铜线。可参考微波炉变压器制作点焊机参数。

网友:
1.45铜刚好!1050w!

网友:
270匝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点焊机短时工作,给你个简易参数,初级220匝直径1毫米铜线,次级5至7匝25平方铜线。可参考微波炉变压器 ...

不知道微波炉初级多少圈,不过微波炉功率应该比这个小多了

楼主:
谢谢朋友,270匝每匝0.8V左右是吧

网友A:
楼主的铁芯是800VA的,800VA是长期工作,电磁炉变压器是短时工作。

网友B:
废品站收个微波炉变压器十几块钱;
你花30块钱,能买够绕组铜丝么……更不用说缠绕浸漆烘干等繁杂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收个微波炉变压器十几块钱;
你花30块钱,能买够绕组铜丝么……更不用说缠绕浸漆烘干等繁杂工序

微波炉变压器感觉功率小了点,所以想绕个功率大点的,当然会费时费力,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铁芯是800VA的,800VA是长期工作,电磁炉变压器是短时工作。

点焊机短时断续工作,应该可以超功率设计

网友:
微波炉铁芯是:舌宽3.5CmX叠厚6.5Cm铁芯!小太多了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测量你家电压多高,按1V  1匝,次级4V就行。我以前按常规计算圈数功率小只能点焊0.1的镍片,有时间把初级线圈减少一部分,短时间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测量你家电压多高,按1V  1匝,次级4V就行。我以前按常规计算圈数功率小只能点焊0.1的镍片, ...

好的,是打算1匝1V绕制又怕不行特来请教,初级绕230圈次级4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是打算1匝1V绕制又怕不行特来请教,初级绕230圈次级4圈不知道行不行

微波炉的铁芯比你的小,它就是1V1匝的,你的铁芯比它的大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的铁芯比你的小,它就是1V1匝的,你的铁芯比它的大绕吧。

好的,就按1比1绕,有空拆开,原铁芯是无损拆的线圈,铁芯是原装状态很漂亮,拆开估计不能完美还原,不过穿绕难度太大,还是拆吧

楼主:
变压器初级用1.45mm铜线绕了230圈,次级测一圈0.97v,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初级通电瞬间电流5A左右,很快稳定到0.5A,微波炉变压器空载电流有2-3A,这个怎么这么小空载电流,还能做点焊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