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电子元件叫什么

楼主(2019-07-08):
正在维修一台开关电源 发现此款元件,测量正反阻值都为700欧左右,样子很像玻璃快速二极管,但是中间那道杆在正中间,不知道这是什么,希望了解的朋友帮忙查看告诉我一下,谢谢,本人怀疑这元件损毁

网友:
玻璃管型热敏电阻,没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硅二极管或者是稳压管,这种封装的就是这两种类型,正向压降0.7伏左右,反向电阻应该很大。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153923312628694522

网友C:
没有见过,板上是什么图示呢?

网友:
这种无标号的,要把电路原理图画出来分析
这样子的,看着像稳压管,不能确定。有标记的话,某宝搜下,会有惊喜发现。

网友:
有这种封装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见过,板上是什么图示呢?

标志是U22和一个W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153923312628694522

你好 ,但是我测量其阻值,正反都是700欧左右,如果像你说的硅二极管的话我给点温度测量一下其阻值?还有这管子是接在为开关电源UC3845  vcc7脚供电的一个单向可控硅 G脚上的串一个10K电阻,另一端是到MC33368d pfc控制芯片(具体还没整明白走向哪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但是我测量其阻值,正反都是700欧左右,如果像你说的硅二极管的话我给点温度测量一下其阻值?还有 ...

我没说是硅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中用热敏电阻??没听说过

网友D:
二极管,可能是1N4148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但是我测量其阻值,正反都是700欧左右,如果像你说的硅二极管的话我给点温度测量一下其阻值?还有 ...

感谢,确实是热敏电阻,温度高了阻值就变小了

网友:
这东东应该容易炸,我有几个电源板上的这个都是插错电压,炸了,边上的滤波电容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可能是1N4148

那个年代国内还没有1N4148呢。

网友:
对开关电源的原理,功底确实扎实!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