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厕所灯的电路

楼主(2019-07-08):
我农村老家的厕所距离房间比较远没有拉市电,想装一个用电池的照明灯。要求人进厕所时按一下自复位开关后灯亮,如果出来时忘记关灯了十分钟以后它自己会熄灭;如果人出来时记得再按一下自复位开关后灯熄灭。我自己画了个电路原理图各位看下对不对。谢谢!

网友A:
装个太阳能LED灯吧,省事多了。也有人体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太阳能LED灯吧,省事多了。也有人体感应的。

农村厕所的通道位于室外,人体感应热释红外传感器只能用于室内不能用于室外,室外受光照风吹等会误动作

网友A:
那就不要人体感应,让它晚上自动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人体感应,让它晚上自动亮着。

电池的,不经济,这样用的话还得有太阳能板子,电池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就不要电池?

网友A:
你查看了太阳能LED灯的价格了吗?现在非常便宜了,比你自己做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了太阳能LED灯的价格了吗?现在非常便宜了,比你自己做的便宜。

我当然知道现在的太阳能灯的价格,便宜是很便宜但里面是个镍镉电池,都是玩儿电子的用多久大家心里都有数。再说了在这个论坛混的有几个是不爱折腾的?如果是图省事我直接买成品的开关不就什么都有了!

网友B:
第二次按不会熄灭,复位后储能电容重新充电,再按只会使延迟时间更长,增加一个关闭自复位按钮与组容元件并联快速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村厕所的通道位于室外,人体感应热释红外传感器只能用于室内不能用于室外,室外受光照风吹等会误动作

风吹一般不会出现误动作,光照也没有关系;
室外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小动物的活动,会触发红外线感应器的,当然,这个可以通过调节探头的辐射方向来解决,不要辐射地面。

网友C:
装个太阳能庭院灯.不到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按不会熄灭,复位后储能电容重新充电,再按只会使延迟时间更长,增加一个关闭自复位按钮与组容元件并 ...

按我的理解如果灯亮时开关复位以后常闭是接在灯的下端的,这时由于灯亮所以下端等于是低电平(场管饱和导通)所以1000μf上的电荷会经过场管释放掉,这时候如果再按下开关后电容就会把时间电容里面的电量吸收,如果时间电容的容量远小于这个1000uf的电容的话这时候就会关灯(比如定时电容的容量设10μf)

网友B:
似乎也可以,搭电路试试吧,看看元件参数按键的时间长短对电路的影响大不大。祝愿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如果灯亮时开关复位以后常闭是接在灯的下端的,这时由于灯亮所以下端等于是低电平(场管饱和导 ...

这个电路是按一下灯亮,延时一段时间灯灭。灯亮的情况下再按开关,只是延长了灯亮的时间,无法关灯。

过程是这样的:

平时MOS管栅极电位被电阻下拉到地,Ugs=0,灯灭。常闭触点将1000UF电容接到12V电源上,端电压为12V。
按一下开关,常开触点短暂闭合,大电容直接接到栅极,Ugs=12V,MOS管导通,灯亮,同时给小电容充电。常闭触点断开后,小电容通过电阻放电,MOS管Ugs逐渐降低,低至6-8V后MOS管关断,灯灭。
灯亮期间再次按开关,会再次给小电容充电,结果是延长了亮灯的时间,而不是关灯。

网友E:
试试这个怎么样?关灯开关可以装在门上,拉开门就灭了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按一下灯亮,延时一段时间灯灭。灯亮的情况下再按开关,只是延长了灯亮的时间,无法关灯。
...

已经试验过了,电路没有问题。见楼下

楼主:
电路基本上是按照之前的电路,不过灯泡换成了一个led,用一个1k的电阻给它限流,时间电容随意找了一只没有加电阻(这个电路主要是试验能不能翻转,而不是试验过一段时间能不能自动熄灭),电源电压取6v,储能电容取100μf。经过试验上电led灯的状态取决于上次断电的状态(主要是没有设置那个时间电阻,两次间隔的时间又短),led灯亮状态把导线连接到漏极d,需要关灯时把导线连接到栅极g一下再连接到漏极d,这时led由亮转灭;再把导线从漏极d断开连接一下栅极g,灯变亮。(但是有个问题是灯亮时连接一下栅极g灯是会灭,但是导线连接到漏极以后灯会再亮一下,这主要是由于电容充电的一瞬间给led下端提供了一个通路,如果换成大功率的灯具时当不会有此现象),等以后使用时要考虑的是栅极能够承受的电压能不能等于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太阳能庭院灯.不到十块钱

一个袖珍收音机不到十块钱,还有必要去花几百块钱做矿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按一下灯亮,延时一段时间灯灭。灯亮的情况下再按开关,只是延长了灯亮的时间,无法关灯。
...

亮灯期间,大电容也会一并被短路放电的,此时再按翘板开关,反而会迅速给小电容放电,导致 VMOS 关断。

所以应该可以可靠熄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也可以,搭电路试试吧,看看元件参数按键的时间长短对电路的影响大不大。祝愿成功!

已经搭过电路试过了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怎么样?关灯开关可以装在门上,拉开门就灭了灯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怎么能用如此低劣的方案?(手动滑稽)我这个电路就一个开关,忘记关了会自己关,想省电手动关。老家人节省的概念你们都不懂,如果人出来了灯还亮着会被认为十恶不赦的,这就如果撕绸缎摔盘子一样败家。我们小时候有个说法喂得起双头牛,点不起双头灯,对于灯这一块一定是人走灯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怎么能用如此低劣的方案?(手动滑稽)我这个电路就一个开关,忘记关了会自己关,想省 ...

这个灯一定满足你的一开就亮,到时候就会自动地关,如果要省电就按一下立刻就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一定满足你的一开就亮,到时候就会自动地关,如果要省电就按一下立刻就关掉的。

有道理,你这只是把一个常开常闭转换开关画开了。虽然思路不一样但还是泄放了栅极上的电荷。我下一步思考看看如何能够再加一个或者两个三极管的情况下把自复位开关只用常开或者只用常闭,那就符合实用标准了(常开常闭的自复位开关不太好买,市面上多是常开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灯期间,大电容也会一并被短路放电的,此时再按翘板开关,反而会迅速给小电容放电,导致 VMOS 关断。
...

还真是,大电容是接在MOS管上而不是+12V上!

疏忽看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电路没有问题。见楼下

是的,没问题,是我看错了。
大电容是接在灯下端的MOS管上,灯亮期间大电容也被放电了。

网友G:
改成下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成下图就可以了:

汗,您这电路开关只能开灯,必须要等到时间才能关灯。我说的是如果亮着按一下开关就关掉,如果没按开关过一段时间关掉;如果是不亮时按一下就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