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电源怎么开机

楼主(2019-07-08):
有几台APC的10KVA的不间断电源,想请教在没有电瓶的情况下能不能开机当稳压电源用?

网友:
看内部做工用料不错,有些品牌机型是可以不接电池组直接在线稳压输出,有些则不行……没有电池组要么直通、要么不能启动…… 在线稳压有10~30%不等的功耗损失

网友:
APC不用试,没电池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