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问题

楼主(2019-07-08):
老师好!我的如意5413a电视机,画面上下不停跳动,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如果是显像管电视机,那么调整场同步电位器就可以了 ,如果是液晶电视机,恭喜你,中彩了。

楼主:
现在是上下图像压缩不到边如何调整?

网友:
显像管电视机上下图像压缩有两种现象,如果是等比例压缩 调整场幅电位器就可以了,如果是卷边现象 ,那么需要更换相关元器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上下图像压缩不到边如何调整?

显像管电视机内部有高压,还是找人处理吧!
上了年纪 ,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关沾!原来是初装广电设置的问题。开始设置的是1080l,后来设置成1080p,问题得以解决。

楼主:
这几天,又发现画面下方有一公分的距离不能到边,请老师说一下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