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三灯机可行吗?

楼主(2019-07-08):
最近想装一台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在老前辈那里订做了一个30W电源变压器,正在寻找电路。
苦于7灯机线圈、中周繁琐且数据不全,遂得此电路,但是感觉三灯有点少,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顺便问一下这电路的音量能有多大?接收什么波段的信号?

电源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

电路图一

电路图一

电路图二

电路图二

网友A:
把6Z4换成 IN4007,就变成两灯了。

在把6J1和6P1换成 一个6F2,就变成一灯了

网友B:
磁性天线:
L1L2用多股漆线0.1mm合成20余股(淘宝有卖)。L1绕25匝,相隔6mm再绕50匝做L2;L2上平铺一层牛皮纸后用直径0.31mm漆包线绕30匝(整机制作完成后要根据再生情况做适当调整)做L3绕制方向要一致。绕好后放入熔化蜂蜡浸10—20分钟即成。线圈要用支架支在底板上以防短路。

网友:
一步步来,从简单到复杂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C:
需要使用室外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使用室外天线!

室外天线和地线很好解决,就怕电路本身不佳

网友:
好像是冯保本老师的,经典电路,值得一试。

网友D:
改用磁棒天线,能收本地中波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磁棒天线,能收本地中波台

具体怎么改?(我是小白,还请老师用图一举个例子)

网友E:
图2的外差机,还是放一放,直接做5、6灯超外差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2的外差机,还是放一放,直接做5、6灯超外差不更好?

中周和各种线圈太难弄了,不仅繁琐而且昂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改?(我是小白,还请老师用图一举个例子)

老的蛋鸡收音电路都默认用空心线圈,空心线圈需要配外接天线才能工作,改用晶体管收音机时代的磁棒天线的话,中波无需外加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的蛋鸡收音电路都默认用空心线圈,空心线圈需要配外接天线才能工作,改用晶体管收音机时代的磁棒天线的 ...

直接把80匝:10匝的线圈放上去行吗?初级接可调电容,次级不接。但是再生端要绕几圈?

网友F:
6P1做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W以上,很响。
半边6N1做输出,功率也可以达到0.5W,足够收听了。
再生机的优点是简单,缺点就是再生在整个波段是不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6P1做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W以上,很响。
半边6N1做输出,功率也可以达到0.5W,足够收听了。
再生机的优点 ...

我感觉收音部分一个6J1输出功率不大,推6P1可能有点困难。总共就三个管子,很难达到6灯机的音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把80匝:10匝的线圈放上去行吗?初级接可调电容,次级不接。但是再生端要绕几圈?

再生线圈只能试出圈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用磁棒天线,能收本地中波台

现在还有中波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生线圈只能试出圈数来......

高压电路实验线圈需要勇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收音部分一个6J1输出功率不大,推6P1可能有点困难。总共就三个管子,很难达到6灯机的音量吧

这种电路,本地台会很响,音量很大,而远地台则音量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天线:
L1L2用多股漆线0.1mm合成20余股(淘宝有卖)。L1绕25匝,相隔6mm再绕50匝做L2;L2上平铺一层 ...

感谢数据,正好手头有大量丝包线,改日必将付诸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天线:
L1L2用多股漆线0.1mm合成20余股(淘宝有卖)。L1绕25匝,相隔6mm再绕50匝做L2;L2上平铺一层 ...

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改之后的线圈直接替换原线圈吗?
若直接替换,是否仍需天地线?
若不能直接替换,调谐电容的位置应该怎样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改之后的线圈直接替换原线圈吗?
若直接替换,是否仍需天地线?
若不能直接替换 ...

是直接替换原线圈。开始制作完成后为了扑捉信号仍需要天地线,因为你这个是简易交流收音机。调试完成后可以不用天地线,这是与你的接收条件与你要求的灵敏度有关。

网友:
你这个三灯机除去6Z4整流管实际也就是二灯机…收中波段MW530-1600KHZ…还要接天线…目前中波和短波…接收的台少之又少……比过去少了很多…好多广播台都上了卫星了…在卫星接收机里可以收到不少广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替换原线圈。开始制作完成后为了扑捉信号仍需要天地线,因为你这个是简易交流收音机。调试完成后可 ...

从头到尾都明白了,感谢指导

网友:
此图就是磁性天线中波线圈……

这就是磁性天线中波线圈

这就是磁性天线中波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电路实验线圈需要勇气

在线加减圈数的确是带电高危作业,但可以停电后再加减圈数啊

网友G:
图1再声机釆用于板主给出的磁性天线数据装成后。接收本地台肯定没问题。音量足够了,当然是与你自身的接收环境与地点有一点关系。这种放法可以舍弃了外接天线的麻烦。不过再声机的优点就是容易装制成功。缺点是再声造成高低两端不平衡。需要你自己将再声调节的半可变电容改成随时可调节再声大小的单独电路。这样可以在整个中波段都能灵活的调整到想收听台的临界点。不过目前中波波段外部干扰源太多。有些时候真的是影响了接收。我所在的江苏南通地区。他的干扰源说来就来。哗的一下就剩二三个强力台了。有时候突然又没了。一切收听正常。这时候收到个七八或八九个台。这是再声机的情况。不知你所在地的地方外部干扰源怎样?弟二个外差机电路肯定比再声机要好许多,选择性和灵敏度都要好由于选择性的提高,外部干扰也可以中周通频带宽度的限制下得到改善,不过磁性天线和本机振荡线圈的匹配还是要你自己随机调试时做到尽可能的三点统调。一般来说根据磁棒长短不同。和一般正規外差机圈数自行调节增减即可。建议先做再声机。后再改外差机。一步步来。底板上可以选打好外差机的孔,给以后改装留下地方。反正再声机与外差机功放部分是差不多的。单独用一个6p1。做好后改外差时候就不用动了。我看你的电源变压器做得不错。三十W做做三管机足够了。

网友:
值得试试,期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1再声机釆用于板主给出的磁性天线数据装成后。接收本地台肯定没问题。音量足够了,当然是与你自身的接收 ...

我家所在沈阳郊区,中波台数量在6-9个左右。暂时没有改造超外差机的想法,毕竟一堆线圈以及中周太麻烦。
我还有几个疑问,请您解答一下:
1.中周怎样选择?如果自制,应该怎样操作?
2.调谐线圈(磁棒线圈)和上文给的一样吗?
3.图二6N1输出阻抗如何计算?(这就涉及到输出变压器的问题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所在沈阳郊区,中波台数量在6-9个左右。暂时没有改造超外差机的想法,毕竟一堆线圈以及中周太麻烦。
...

三极管最佳负载阻抗在内阻的2~3倍,6N1的内阻7.6K,因此屏压220V,阴极电阻300欧姆时其最佳负载阻抗可以选择20K,输出功率300毫瓦。以前资料多推荐负载阻抗10K,这样可以使用灵敏度高的舌簧喇叭,而并管时可以利用原6P1输出变压器,但失真较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家所在沈阳郊区,中波台数量在6-9个左右。暂时没有改造超外差机的想法,毕竟一堆线圈以及中周太麻烦。
...

图二的简易外差机的中周可选用电子管收音机里的312一4的型号。淘宝上有二手货一般是2只一套。这个312一4是用在弟二级的。再生机与外差机的磁性天线基本一样。因为都是按365pF的容量来计算他的复盖频率的。但是采用不同长度的磁棒时为了和振荡线圈能够做到三点统调那么是有点出入的。外差机的磁棒长度在16到20公分的长度时圈数可以在50至55之间在统调时还要和双連上的微调电容配合。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也要相应调整。以达到三点基本同步。长度在16公分以下可以选55至60圈。调整原则同上。输出变压器如果按照图1中用6N1半边做输出管的话。可以用舌宽12毫米迭厚18毫米的铁芯,初级用0点11㲺包线乱绕2800圈。次级用0点6左右的线绕57圈作为4欧电动掦声器用。如果再加24圈就是8欧的用。初次级之间一定要做好䣓离层。現在快干型绝缘㲺也不贵,一定要浸㲺。有时间有条件最好输出变压器的鉄苾每片都处理一下。去油㲺店买一并叫做光油的快干喷㲺。我们这里只要8元一并。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品质好坏直接决定这个收音机的效率。其他方面如何都处理好好的,最后功率输出时被变压器打了一个折扣。那就得不偿失了 。预祝你在制作中能得到更多的收获。实踐能出真知。祝你成功。

网友:
为什么要做三灯再生机,做超外差的吧,例如,用6J2做变频,效果和电路基本和6A2差不多,用6K1或者6K2做中放,,用6N1作低放和功放,4007整流。灯丝电流不超过1安,屏流不超过30毫安。效果和五灯机基本相同只不过声音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天线和地线很好解决,就怕电路本身不佳

这个电路以前做过,能够接收当地的中波台!

网友:
根据现在电网,因到处都是开关电源的污染,所以做交流电中波收音机,无论是再生式还是外差式,都会收到很大的干扰。

只有超短波广播(调频广播)才能避免电源中的开关电源的杂波污染。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把6Z4换成 IN4007,就变成两灯了。

在把6J1和6P1换成 一个6F2,就变成一灯了

6F2的功率够吗?就怕声音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6F2的功率够吗?就怕声音太小。

不会。要不就6F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二的简易外差机的中周可选用电子管收音机里的312一4的型号。淘宝上有二手货一般是2只一套。这个312一4 ...

感谢指导。输出变压器我是找老前辈定做的,有空气隙和绝缘漆,品质不用担心(虽然我不怎么懂)。
外差调整稍微有点难,以后有机会再考虑。

网友:
三灯机,尤其是旁热式三灯机实际工作的只有两个灯。所以从灵敏度的角度来说是不怎么高的,第一个图是一个再生式三灯机,再生式收音机的特点是容易制作和调试只要天线线圈的电感量和再生线圈的反馈系数正确的话基本上一次就能制作成功,图二是个简单的没有中频放大器的外差机,外差机的灵敏度和信噪比要好一些,原因是变频级有放大作用,再生检波的效率又比较高,所以也相当于带有半级高放的样子,外差机使用起来也比较容易,不需要反复调节再生只需要调节电台和音量即可,外差机的缺点是装置和调试复杂,有两个调谐回路,要统调跟踪和中频。需要有信号发生器最好有个简单的示波器。另外如果变频管6A2,中放管6K2,检波管6G2,低放管用小功率的例如6J4或者6J1等管,整流管用6H2这个变压器带一个五灯机压力也不大。

网友I:
我也想做个交流0-V-1三灯再生机,可惜线圈不会弄还有10MH的高扼圈,0.0001的可变也没有。计划落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做个交流0-V-1三灯再生机,可惜线圈不会弄还有10MH的高扼圈,0.0001的可变也没有。计划落空

非得是可变电容用来调节再生反馈的方式才用得到高轭圈和100P可变,有很多调节方式,比如用电位器并联在反馈线圈两端调节再生,或者调节检波管帘栅电压调节再生等手段都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做个交流0-V-1三灯再生机,可惜线圈不会弄还有10MH的高扼圈,0.0001的可变也没有。计划落空

线圏用电工穿电线的外径为2公分的塑料管制作。高扼圈可以用老废的5到10W左右的节能灯中的小山型磁芯细㲺包线绕200多圈就约有8到10毫亨了。这个东西电感大小一点有点来去的主要是高低频上的再声平𢖍。再声调节也可参照另一位坛友的方法改用电位器并联在再声线圏上调节电位器的方法。天线线圈可以改磁性天线。磁棒10X140毫米,线圈绕58圈就可以了。如果改用磁性天线,那么先前的2公分塑料管就不用了。那是用外接天线釆用的。

网友J:
还是买个红灯711的芯子来,拆了重新安装最方便,价格也很便宜.顺便改成磁棒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买个红灯711的芯子来,拆了重新安装最方便,价格也很便宜.顺便改成磁棒接收的.

那样多余的孔会过多,不是很美观吧

网友J:
怎么会有很多孔呢?磁棒绕组只要一个绕组就可以了,比晶体管的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6Z4换成 IN4007,就变成两灯了。

在把6J1和6P1换成 一个6F2,就变成一灯了

要不按个矿石就没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会有很多孔呢?磁棒绕组只要一个绕组就可以了,比晶体管的简单多了.

再生机一个线圈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线圏用电工穿电线的外径为2公分的塑料管制作。高扼圈可以用老废的5到10W左右的节能灯中的小山型磁芯细&#1 ...

601熊猫外差机线圈能否用在再生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601熊猫外差机线圈能否用在再生机上?

熊猫601收音机中波使用磁性天线线圈,做再生式电路需要加绕再生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I:
601熊猫外差机线圈能否用在再生机上?

这个要查一下这个熊猫收音机的天线綫圈他原来配的可变电容器是多少pf的。而你現在釆用的是多少Pf。假如资料中熊猫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器的容量小于你現在想用的一个电容器。那么对再声式的收音机来讲中波波段的调节范围变窄。向电容器容量小的一端集中就用不了这么大容量就能将中波复盖完。再声线圈么也如白板主所讲要另加的。其他也没什么难度。总之再声机难度不大。有心人弄一次就会明白了。不要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再生机一个线圈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做再生机?超外差的也实用得多.除非你一定要圆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一定要做再生机?超外差的也实用得多.除非你一定要圆梦.

超外差线圈和中周太多很繁琐,而且我这变压器最多带4个管子,外差机基本都是5个以上,基本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外差线圈和中周太多很繁琐,而且我这变压器最多带4个管子,外差机基本都是5个以上,基本没戏

买个711芯子来,上面什么都有啦.就100元左右而已.你拆掉重新安装好了.

网友(2020-03-05):
引用 楼主:
超外差线圈和中周太多很繁琐,而且我这变压器最多带4个管子,外差机基本都是5个以上,基本没戏

谁说的?外茶几都是4个罐子的,当然不算整流,你那变压器带上整流估计只能再带2个罐子了,所以不能用胆整流,1N4007更加合适。
6A2 6K4 6G2 ,完成变频钟芳检波低放,功放用一个6K4,对,没错,6K4,6K5、6JI也好‘10K:4的输出变压器配上8Ω’的喇叭,
非常适合你的变压器,都是细胆不费电。
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