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这个变压器是什么地方用的?能用到耳放吗?致礼感谢!

楼主(2019-07-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就是常说的线间变压器,是不能直接代替输出变压器的。

网友:
如楼上说:线间变压器。这个变压器的铁芯不算好,重绕也不值。

网友:
广播站用的线间变压器也叫输送变压器。带高音号筒10W或两只5W喇叭用的,小功率耳放直流电流较小,不至于磁饱和可以试试。

网友:
这只线间牛看做工还是不错的。楼主可以先测量一下基本的几个参数,比如初次级绕组的出线端、变比、初次级绕组的直流电阻等,如果设备到位,还可以测量一下初级绕组的电感量、电容和初次级的电容,从而定性判断一下频响。通常来说,这样的线间牛变比都不大,也就是说阻抗比不大,要用在电子管电路上,次级需接较高阻抗的耳机,且功率输出部分用阴出电路较好。

网友:
线间变压器有定压输出和定阻输出两类,这个厂家很不厚道,初级既不标电压也不标阻抗。因此必须先测试变比换算出阻抗才能谈应用。这种斜E字型厚片频响好不到哪里。

网友:
这个是扩音器传输用的,用在喇叭上和扩音设备的高电平匹配的。

网友:
给 你具体参数你可以看着办,初级电感量稍显不足。耳机需要低阻的,常见的32;64欧在这都是高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明白了!用处不大!谢谢!

过去这种音频变压器都是供高音喇叭的,频响偏高,无低音,要求不高也可作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老师的图示~十分明了~收益了~

可以理解::电路中输出 ,接到初级合适的阻值上,去推动4.6.8.或1 ...

是这样的。学生时期曾经用这样的线间变压器推动12寸低音喇叭(学生食堂用大障板助音)其放出的低音提琴声(大贝斯)声非常好听。
用作胆机的输出变压器频响如何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