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双自举OTL功放,输出近轨至轨。

楼主(2019-07-08):
这个双自举功放电路,能够在低电压下尽可能地输出最大的不失真功率,5V电压下可输出+/-2.1V的信号。
电路见图:
没实测,仿真效果如下:

楼主:
自举是非常有趣的电路,利用自举,把基极供电提高到高于电源电压和低于0V,使输出管能够工作到近饱合区,同时电阻R1和R2的分流降到最小,或者说R1和R2等效非常大,这样前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就更高了,一级电压放大就够用了 。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A:
采用集电极输出能不能做到轨到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集电极输出能不能做到轨到轨呢

能,电路不好设计。以前有的。
集电极输出,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基极驱动电压范围。自举同样达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电路不好设计。以前有的。
集电极输出,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基极驱动电压范围。自举同样 ...

降低频率瞧瞧,比如100Hz或更低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频率瞧瞧,比如100Hz或更低的频率。

一样的,可能需要电解电容更大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可能需要电解电容更大些而已。

肯定的,自举电容这里充当了一个临时电源的角色,频率越低担当电源的持续时间越长,需要的容量自然就越大。所以该电容的容量需满足最低频率工作频率的要求。否则最低频率下的最大摆幅会减少。

网友:
单级增益相当高。粗略估算,开环增益超过74dB,闭环增益约21dB,线性误差产生的失真大约0.224%。

功放的两个二极管接法很好,利用镜像能力,无须调节静态电流。

网友C:
常用电阻似乎没有800欧和700欧及55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用电阻似乎没有800欧和700欧及55K。

820、680、56K

网友C:
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正想用面包板试试,一看,卧草,找不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正想用面包板试试,一看,卧草,找不到电阻。

这几个值可以拟合,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正想用面包板试试,一看,卧草,找不到电阻。

从一堆电阻中随手抓!看能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