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B万用表电路接线

楼主(2019-07-08):
上海精益仪表厂MF500-B万用表,

有2根线脱开了,特别是蓝色(我在其中一部分涂上红色)的那一根,

不知道接哪里的?

网友:
这个线路和焊接是厂制表么.....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下此表的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还以为原理图会更复杂

网友:
当年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然不见,替代的是粗制滥造、偷工减料!

网友:
表头应该41.5微安吧

网友(2019-09-22):
修了个500B,上家居然把左边旋钮安反了180度。

网友A:
电路图中电阻档电阻84Ω应为9.4Ω,电流档电阻195Ω应为1.35Ω。楼主可根据电路图查找。

网友(2019-11-15):
这种塑料白色骨架的精益500万用表是90年代中后期产的,我也有一台,97年长虹维修点配的,精度还行,比上四500轻很多,以前上门维修时,都搁在自行车车篮里。后来摔过一次,就不行了。回头找找看还在不在了。

网友:
怎么也不洗个澡再上图呢

网友:
都是新件啊

网友:
后期的缩水表。

网友B(2023-10-23):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电阻档电阻84Ω应为9.4Ω,电流档电阻195Ω应为1.35Ω。楼主可根据电路图查找。

请问这个应为1.35欧的电阻如果开路,会影响电阻档欧姆调零吗?我的貌似就是这个电阻烧了,欧姆调零不了了,碰触表笔指针右偏到底。但×1欧档又可以欧姆调零。其他电阻档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你的表修好了没,帮忙看看,我的表和你的好像一样,这个电阻烧了,帮忙看看是多少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应为1.35欧的电阻如果开路,会影响电阻档欧姆调零吗?我的貌似就是这个电阻烧了,欧姆调零不了了 ...

有可能,因为欧姆档*1分流电流大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修好了没,帮忙看看,我的表和你的好像一样,这个电阻烧了,帮忙看看是多少欧姆的电阻。

有5A的表这个是1.35欧,否则是1.5欧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个2.25k的?上面悬空了吧?若是,那就是应当接这里

网友:
谢谢!先下载了再仔细研究!初看与我需要的南京科华MF500B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