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油压缩机的问题

楼主(2019-07-08):
刚刚在坛子里收了个压缩机头,回家把压力开关什么 的搞起来。发现在第一次启动没事。在压力下降后想再启动,却因为里面还有压力,电动机起不来,请问这是正常就这样呢?还是电容不好了呢(我对这东西不熟,不知是不是电容的锅)

补充内容 (2019-10-4 21:18):
已解决

网友:
参考成品气泵,压力开关上有个专门泄压的排气孔,就是防止带压力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
钳表看看电流

网友:
压力开关里有单向阀泄压阀,停机,管路泄压,机器再次启动就不会带压启动

网友:
要有一个单向阀和泄压电磁阀,空压机停转以后电磁阀泄压,

网友:
气泵到储气罐管路上按一个单向阀就行了。

网友:
慢漏是正常的,我的调到8公斤压力,罐子密封性还好,一般打到0.8后跳,如果不用的话一个小时左右掉到0.4左右,自动打压,你的这个情况要么活塞久不用了有涩了,要不马达动力不足,或者启动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2019-10-03):
5楼正解。要泄压

网友:
先看看压力控制器启动压差调整是否合适,如果气压降到需要启动设定值时控制开关还没接通,可以通过调整压力控制开关解决。如果气压降到启动气压设定值,压力控制开关已接通电机已通电还启动不了。可以检查泄压阀和启动电容,看看是否泄压阀没有打开,电机过载无法启动,或启动电容容量变小电机旋转无力无法启动。

网友:
带压启动  大多数不能顺利启动!只会嗡嗡响!

网友:
     压缩机出气口加个单向阀再到气泵。

楼主:
谢谢大家,管路上加了个单向阀就轻松摆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