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这种变压器能直接或改造使用:DIY电子管l电路中吗? 致礼感...

楼主(2019-07-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压没问题,电流夠不夠

网友:
这是控制变压器容量50、100,两个全用上150。小功率胆机可以用来做电源变压器。至于输出变压器,这矽钢片差了些。

网友:
可以使用。

网友:
控制变压器。工厂设备上用。用在电子管上,电流没问题,电压110小点,6V和110V是一个线圈,应该隔离开,加绕一个6V的线圈。

网友:
低价处理了,再添点钱买音频变压器玩吧。
牛就是耕地和肉食用的,不能拿来当宠物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用变压器,第一次见,做控制用?能拆了重新绕制吗?

当然可以,不过拆了也就能用几斤铁芯,还不如低价处理了再买好的铁芯,我就拆了一些,看着糟烂铁芯,没有动的兴趣了,扔了不舍得,留着没什么用,还占地方。

网友:
用处不大。初级有220V的可以保留初级。拆掉次级。改绕自己需要的电压。

网友:
功率100W足够6P1等小功率胆机的电源变压器,可以原封不动的用,只是6.3或6V只是供给指示灯用的,用作灯丝供电电流小,但是也可以供给0.6A的电流(比如2只6J1或一只6N2;6N1等)其他灯丝供电你可以采用灯丝串联电路用其余低压端子供电。高压110V或127V则采用倍压整流电路供电(可参考北京825-2电视机电源电路)

网友:
看看线圈外面与铁芯之间缝隙大吗?要是大的话,穿绕一组灯丝绕组,127V做倍压整流,100VA做一个6P14的单端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