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频率低求助

楼主(2019-07-09):
本人最近得到一个小日高频头,通电测试频率过低,40-60M左右,电压从120V调至140V效果一样,请教各位老师是那里的问题,该高频头电路图与附件电路图大致相同谢谢!

网友:
1.日本调频是76-90MHz。2.如果是国频。还要考虑是否是谐波变频的可能性。

楼主:
另外,该电路图的本振是与6AQ8相连的那个电感吗?各位老师如何调整使频率上去呢

楼主:
1.日本调频是76-90MHz。2.如果是国频。还要考虑是否是谐波变频的可能性。

谢谢,本人小白太深奥的知识不会,一般常见的高频头电路图就会看

网友A:
不可能改变可变电容。只能旋动线圈磁芯,如不理想就得重绕线圈了。也可以在可变串联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改变可变电容。只能旋动线圈磁芯,如不理想就得重绕线圈了。也可以在可变串联小电容试试。

好的,具体该图调整那个线圈呢?是那个3T那个与6AQ8第1脚相连那个对吗?

楼主:
该高频头的可变电容是7-22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高频头的可变电容是7-22P的

与可变电容并联的线圈。

楼主:
与空气连并连的就是该线圈了,它是2组线圈来的

楼主:
线圈本有可调铁芯,另外并联了一个可变小电容,是调该处吗?

楼主:
红圈电线圈与可变并联

网友:
如果是整机,改频还有意义。如果只是个高频头组件,就没必要去改了。还不如重新装一个,群里陈老师设计的调频调幅接收机。

楼主:
小改能用最好,改不了最后只能重做了,看看其他老师有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你寄过来,我帮你调到国频吧。加我微信:13600608989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