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e5点烟器保险烧了---怎么也找不到位置 。

楼主(2019-07-10):
前天,发现行车记录仪不工作了,就把插头摁了几下-----冒烟了。有点烟器试了试,没有动静。从手机百度,没有具体的位置-----刚刚试了试,没有找到,这车设计的真是烦人!!!有大侠能给指导一下吗?去死爱死店太远了。

网友A:
找到保险丝盒,盖的里面有保险丝分布位置图~~!

网友B:
使用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https://www.icauto.com.cn/baike/65/6507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https://www.icauto.com.cn/baike/65/650716.html

  感谢您的回帖!!! 驾驶位置最底下没有找到可以方便拆卸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保险丝盒,盖的里面有保险丝分布位置图~~!

  感谢您的回帖,还在摸索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帖!!! 驾驶位置最底下没有找到可以方便拆卸的部位。

车内保险丝盒 II 位于乘员侧仪表台。将右置物盒拆下即可看到车内保险丝盒I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车内保险丝盒位于驾驶侧仪表台。将仪表板左下护板拆下即可看到车内保险丝盒。保险盒在方向盘下面的,你左膝 ...

这个保险丝盒应该在副驾驶前的置物盒后面,要把置物盒拿下来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内保险丝盒位于驾驶侧仪表台。将仪表板左下护板拆下即可看到车内保险丝盒。保险盒在方向盘下面的,你左膝 ...

感谢回帖!!! 备用保险在前面发动机舱储备盒里,但是点烟器的保险位置在左脚位置的里面,修理工可以很熟练地更换,但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险丝盒应该在副驾驶前的置物盒后面,要把置物盒拿下来才能看到。

  感谢回帖!!!应该是在左脚位置的里面,我刚刚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

楼主:
没有找到面板的可拆卸机关,不敢贸然拆卸------

网友:
下载本维修手册,对照着拆下来换上

网友D:
保险丝盒上有标注,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盒上有标注,自己找

感谢回帖!!!在脚底下------不好换,已经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