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开门瞬间烧保险

楼主(2019-07-10):
型号格兰仕WD900B。开门就烧10A保险
什么毛病?

网友A:
门里的三个 微动开关全换,    这个是联动互锁保护

网友:
门开关的问题

网友:
两个一起换

网友:
是的,俩微动开关一起换!

楼主:
不是一共3 个吗?  到哪买质量好的开关?

网友B:
把门上的短路联动开关甩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里的三个 微动开关全换,    这个是联动互锁保护

请问:到哪买质量好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到哪买质量好的开关?

买“欧姆龙”品牌的。

网友:
拆解一下开关,看看为什么短路,然后排除故障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门控互锁开关不好,有时候也可能是开关架不好了,最好是连开关架一块换掉

网友(2019-08-09):
我家有一台,插上电“碰”的一声,一大股浓烟,再也不敢用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门上的短路联动开关甩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牛人呀,那不怕微波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呀,那不怕微波泄露?

只要记住先关定时控制器,后开门就行了,在一个,门上还有一个联动断电开关

网友:
门自锁后面有两个开关换了就好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