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可控硅的LIQI APS3005DM电源谁修过?

楼主(2019-07-10):
淘了台LIQI APS3005DM电源,回来是好的,被我用12v加厚型550电机实验给烧了,换了拆机的大功率管后电压调节高低正常,。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只有一个继电器(0、8v组)动作,另外一个继电器(20v、39v组),不管调高低电压,继电器始终带电(12v)闭合,使得大功率上压降很大,0.5A电流时散热片稳定就很高。这种电源有两个单向可控硅和一块小板,找了好久没找着电路图。请教一下谁修过?

楼主:
手画的电源次级抽头,

楼主:
0.1A电流12v风扇

12V风扇

12V风扇

网友:
电源 维修  本身就有难度

楼主:
淘了台LIQI APS3005DM电源,回来是好的,被我用12v加厚型550电机实验给烧了,
换了拆机的大功率管后电压调节高低正常。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只有一个继电器(0、8v组)动作,另
外一个继电器(20v、39v组),不管调高低电压,继电器始终带电(12v)闭合,使得大功率管上压降很大,0.5A电流时散热片温度很高。这种电源有两个单向可控硅和一块小板,找了好久没找着电路图。请教一下谁修过?

网友:
继电器一直吸合,说明驱动它的三极管在工作(或者击穿短路),如果三极管是正常的,那么控制三极管的电路有问题,lm324或者lm358(lm393/lm339等),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

网友:
查一下继电器控制三极管,没问题的话就顺着B极查,应该是运放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