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帮帮我看看是什么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07-10):
  然后求电路图一张。。。谢谢!

补充内容 (2019-7-10 22:14):
各位老师再帮我看看管子是怎么排列的,看不明白呀。不敢动啊。6z4  6p1 6n2 6k4 6a2.....图中6p1的位置怎么是7脚?

补充内容 (2019-7-10 22:16):
应该是什么管子?

网友:
我感觉这多半是扩音机的收音部分,功放部分肯定没有用6P1,因为喇叭只是作为监听,用不了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处理品收音机。参考该厂产品五灯收音机电路图即可。如新时代107,美多652-3-*等。它本质上正是利用了这些收音机生产过程中多余零件。

网友A:
都印在上面了```````整体是 上无三 美多 A250型300w带中短波扩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印在上面了```````整体是 上无三 美多 A250型300w带中短波扩音机

笑死人不偿命?这玩意你跟我说3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笑死人不偿命?这玩意你跟我说300W?

全部整体300w扩音机 上面的图只是收音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整体300w扩音机 上面的图只是收音机部分

那你怎么解释机箱上印刷的交流五灯收音机和处理品几个字?说说!不懂电子管收音机收藏知识就不要乱说。要笑掉大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部整体300w扩音机 上面的图只是收音机部分

扩音机的收音部分是不带低频放大部分的,它这里甚至带收音机的小输出变压器直接接喇叭。扩音机有共用的(收;拾音;话筒;线路)监听喇叭,更无需收音喇叭。
这个机器用作落地式收唱两用机制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智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音机的收音部分是不带低频放大部分的,它这里甚至带收音机的小输出变压器直接接喇叭。扩音机有共用的 ...

   感谢于版指出勘误

楼主:
  感谢 电真空老师和旺版解答,学习了很是受益。

网友:
那时厂家真实诚,“处理品”还印在壳子上的,头一次见到。

网友D:
    这个东西的结构看上去原来是用来做扩音机的收音和前级部分的,跟扩音机可以整体配套。
    至于做了处理品,那废物利用的空间很大,但还是有缺陷的,谁家的正规成品收音机没有个像样的整体外壳(包含喇叭)?这机器就没有……
    原设计给扩音机用的面板度盘都已经定位,电位器等都是短柄的,无法再配木壳,喇叭估计也只好另配音箱。
    更有可能的是高手利用处理品自行改装成收音机。

网友:
        如果有扩音部分的话,图片上仅为收音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的结构看上去原来是用来做扩音机的收音和前级部分的,跟扩音机可以整体配套。
    至于做了处 ...

有喇叭,我没有上传。独立的。就是没有变压器了。

网友:
这个旧机子好像不是厂家装制出来的处理品机器。我感觉这是一台那个年代的爱好者自己的拼装土砲。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是个57-59年左右的机器。可能原来就是给广播站做转播用的。属于机架式机器。淘汰出来以后被某大师改进过。
原来是没有输出变压器的,所以输出是用小7脚,后来被人装上的。从零件看的确有3个时代的东西。
纸电容是50年代后期的,包括功率管那个栅极电阻。
电解电容就是70年代后的东西。然后有个蓝色的电阻,这个应该是最近这些年的东西。
另外,小7脚的那个输出管,个人觉得应该是用6k4的,因为6k4也能做出0.5-0.8w的输出的。配6p1输出变压器,然后接8欧喇叭就是了。
就要看看,是否那个喇叭是8欧的没有。

网友(2021-07-30):
从全封闭的铁机壳看,有可能是为农村广播站用扩音机配套,作为转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