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制作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

楼主(2019-07-10):
前段时间网购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套件,回来安装后一直啸叫,折腾了好长时间,上本坛请教了各位大师,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没办法只好重新开板布线。
1、音频功放改为高电压版本的386N-4,静态电流只有4ma,12V下出1W以上功率,增益调整到40dB,音量足够足够,集成块基本不发热;
2、高放改为双栅管BF998,本来想把AGC放到高放,实践证明按照传统接法磁棒线圈次级接第一栅极,整个高放基本没有什么增益(1dB)。如果把初级接到栅极,大概有10多dB的增益。
3、本振用差分对加JET缓冲,中频范围内波幅平稳,缓冲后1.2V峰峰值左右,正好驱动SBL-3二极管平衡混频器,实际测量高放混频增益共-7dB(1V信号衰减70dB接入天线次级,关闭AGC电路,第三中放电压5.04V,高放混频中频增益共84dB),好就好在混频出来的信号非常非常的干净。整个机子噪声明显减少,声音悦耳动听。
4、中频采用原电路,共有三级中放,由于采用双层板,一面布线一面铺铜,检波远离磁棒,信号发生器1V峰峰值信号衰减器衰减80dB接中放,实测第三中放电压3.68V峰峰值,检波前中频增益91dB,远超设计的67-71dB,无论怎么调大增益,中频都没有没有自激。
5、真个机子检波前增益84dB,超过了原设计0.15mv的灵敏度目标,如果天线线圈初级直接接入高放,灵敏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6、我是天线次级接入,整个机子底噪很小。
先上图。

补充内容 (2019-7-13 11:16):
Gerber文件在3#,部分介绍在22#,最终调试在51#.

楼主(2019-08-19):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高放输出与环混输入RF之间阻抗不怎么匹配,我试着在两者之间加了级射随(参照别人的电路),结果强台 ...

我仿真过,这个电路动态不行。
把9011换成J310,栅级通过电容和高放连接,再通过合适的电阻接地,源极电阻500欧姆,组成缓冲电路带负载能力很强,高放输入50mv信号可确保不产生明显失真。
二极管环混的输入阻抗在几百欧姆,不接缓冲电路也没有多大问题,原件参数都是通过仿真的。

网友A(2019-07-10):
这个超动态电路,我以前做过2块纯中放的板子,准备用来搭配各种高放本振做试验用,一个搭配了Q大的三极管平衡混频,效果不错,还有一块准备搭配二极管环形混频,一直也没有理想的缓冲电路,昨天用二极管环形混频的输出端直接超动态中放,灵敏度稍低,音量轻,但音质好,由于环混50欧姆的输出阻抗,把中放第一级中周的Q值拉低了,调节几乎不起作用了,前后阻抗不匹配,效率大大降低,准备在中间接一级缓冲作为阻抗转换。

楼主:
附上Gerber文件,图中几处错误已经改正,中周空脚已悬空。
原来混频级保留,共基电路作为第一级中放,输入阻抗近300欧姆,和二极管平衡混频电路基本搭配。调整R23测R13两端电压0.8xV,Q4电流0.4ma;调整R21测R11电压1.7V,链接J6测R12电压0.8xV或者使声音最大,这些电流都大大超过原设计,使得整个中频增益超过原设计20dB,以弥补混频电路的损失
R27用4148,断开J9,用原电路的AGC设计。
由于中放增益大,AGC控制能力肯定不够,我是不用R27接上J9用的高放AGC,控制能力比中放AGC强得多,但是高放混频本身就是负增益,这样很被人诟病,实际使用效果比中放AGC强,强弱台声音大小差别不大,原中放AGC强台声音震耳。
或者同时使用中放AGC和高放AGC?还没有这么调过
原机高防AGC只有在非常非常强的信号下才起作用,咔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动态电路,我以前做过2块纯中放的板子,准备用来搭配各种高放本振做试验用,一个搭配了Q大的三极管平 ...

直接用原图的混频电路做一级中放,还是在射级输入,共射和共基放大倍数是一样的,但共基输入阻抗低,高频特性好,正好和二极管平衡混频匹配。

网友B:
很好能分享印板图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能分享印板图更好。

背面线路,正面铺铜接地,空脚基本都与地相连。
其实3楼都有Gerber文件了,随便一个Gerber viewer都能看到,交给厂家都能直接出PCB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原图的混频电路做一级中放,还是在射级输入,共射和共基放大倍数是一样的,但共基输入阻抗低,高频 ...

加上了输出到中放的共基放大器,音量大增,接近三极管平衡混频,但噪音小很多,声音纯净干净圆润。但这级共基电路的电流调不上去,R23调到最大,电流不到0.1ma,电阻射极2.2K+300,集电极经中周至电源电阻2K,电源电压8v。三极管放大倍数75,用的9011低放大倍数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了输出到中放的共基放大器,音量大增,接近三极管平衡混频,但噪音小很多,声音纯净干净圆润。但这 ...

不应该啊。
二极管平衡混频过来你加隔离电容了么?
我的R23调到中间偏一点,R13的2.2K电阻电压都0.811V了,电流近0.4ma,也是8V电压,射级电阻也对,2.2K电阻要并电容。
再查查看哪出问题了。
我用的还是3DG6,放大倍数撑死100。

网友:
混频出来隔直电容0.01uf加了,可调电阻也并了0.1uf电容,我再仔细检查下,但基本可以正常收听。

楼主:
这个电流随便可以调到0.5ma以上,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用的47K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随便可以调到0.5ma以上,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用的47K可调电阻。

找到原因了,集电极负载电阻2.2k误装了个200殴姆的,五色环电阻的颜色不是很鲜艳,上机又没有复测,换了个2k的电阻,顺利调到所要的值。原来测这个电阻上的电压为0.140伏,按2k算才0.07ma,实际200殴电流是0.7ma,低级错误,不该犯的错误。

网友:
现在本振波形不是十分完美,不带混频器正弦波很好,接上混频,有削顶,输出电压约0.6Vp-p,有点小。虽然不影响收听,但有空要仔细调整一下了。你能测下本振输出即环混Lo端的波形吗?我的本振与你基本一样,但有一些小区别,很小的不同。

楼主:
必须得削波啊。
本振电压要打开二极管,二极管削顶。

我的也一样

展开是这样的,产生二次三次谐波

原波形展开是这样的,干净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得削波啊。
本振电压要打开二极管,二极管削顶。

谢谢老师指导,明白了。

网友:
关于振荡线黑匝数,由于图片分辨率原因,文字看不清,初级1:5是接可变电容器侧多还是接三极管基极侧匝数多?一直没搞清楚,上次问爱康木老师说也忘了。4-6脚是1匝接频率显示吧,字看不清猜的。

楼主:
老师不敢当,我也是先仿真电路然后再试。
原来用过成品振荡线圈,振幅相差很大,后来把接入比从1:15调到1:5(基极是1,整个线圈是5),振幅就稳定下来了。接频率显示1圈差不多0.1V,应该够了。

网友:
试过短波接收了吗?

网友:
一直想做台超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但天气转热后几乎整天都是被干扰淹没了的!中波只能在晚上接收的,灵敏度高了也没有太大用处,选择性显得更重要了。
今天早上下雨,没有出去就拿着收音机上楼顶,FM几乎整个波段密密麻麻的台,近百个台!用数字显示的收音机,相差0.3-0.5M就有一个台了,有些同一频率转一下方向就换台了,本想做一条FM天线加放大器到楼下的,但想不同方向的同频干扰怎么解决?除非用遥控转向的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我也是先仿真电路然后再试。
原来用过成品振荡线圈,振幅相差很大,后来把接入比从1:15调到1 ...

这就对了,坛友爱康木做过类似的本振电路,推荐我做这个,振幅稳定,一直就搞不清哪组数据多哪组少,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自己瞎试出来的,这回终于明白了,原来我的判断没有问题,图中13/55差不过就是1:5的比例。我这个电路怕驱动不够,后面又加了一级射随,但似乎没有达到所要的目的,接环混后正弦波还是会变形。我的本振电路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坛友爱康木做过类似的本振电路,推荐我做这个,振幅稳定,一直就搞不清哪组数据多哪组少,他自 ...

跟随也不易——如果让一个人提个小包跟随你肯定没有问题,但若重点的行李是否就需要个壮实点的人跟随,再重呢也许就要辆车来跟随了,超级重呢还不得要辆大型的载重车来跟随了!
跟随器,看上去很简单,但要理解透了也不易。。。。。。

楼主:
您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电器干扰太严重,屋内基本无法正常收听中波,短波也屏蔽厉害,要想舒舒服服的听收音机,只能拿到外面远离电线的地方。
我做这个收音机基本是被逼的,原套件中频自激太厉害,增益怎么也调不到60dB以上,还得架高天线,还有就是原电路AGC控制太弱,强台震耳,弱台得音量旋钮拧到底才能收听,这个可能也和中频增益太低有关。
新作的这台机子正好弥补了这几个缺点,在另外几方面还有所加强。
一个是把中放改为三级,合适的线路、良好的布局加上大面积接地,中放增益90多dB还非常稳定。二极管平衡混频出来只有和频与差频,就是有中频信号被天线磁棒拾到,也过不了混频器这一关,这个混进来的中频信号在混频电路就被衰减45dB以上,成不了气候。原三极管混频中频信号是被直接通过的,也造成了一般收音机中频容易通过天线回授自激。
高放AGC也是经过反复实验的,双栅场效应管需要的第二栅级的控制电压范围很窄,0.2V以上和2V、5V都没什么区别,0.2V开始起控,—0.3V基本就夹断了,只要想法使AGC电压在这0.5V范围内变化,就能很好的控制整机增益,完全没必要再使用中频AGC。关于大信号阻塞,只要不在发射天线旁边,磁棒次级感应的电压绝对不会超过10mv,而10mv信号造不成高放场管阻塞。
关于噪音,主要是电器污染噪音和机子噪音。电器噪音只能远离,机子噪音主要在高放和混频。高放采用场效应管,底噪比三极管要小的多,二极管平衡混频基本也是噪音最小的混频器,这就使得连音频整机最大110dB的大增益,如果不接入天线,就是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也没多大声音,这点还是比较满意的。
选择性用的原机电路,我发现只要调整得当,两组双调谐中周在选择性上完全不输于LTM455E,这还是在宽带的情况下,要是窄带,临频干扰基本没有,455陶瓷滤波器胜在方便不用调整,但声音不如双调谐好听。
关于灵敏度,本机基本达到了0.1mv,如果天线初级线圈直接接高放,灵敏度就是十uv级别了,不过在家里那就是噪音的天下了哈哈.这一点也可以安装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在家调到次级线圈,野外调到初级线圈.

最终的中频曲线,检波前通过几pf的电容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坛友爱康木做过类似的本振电路,推荐我做这个,振幅稳定,一直就搞不清哪组数据多哪组少,他自 ...

不用R20波形更好些.
Q12应该是K系列,选用高夸导大电流的管子比如2sk246一只管子就能行,调整R24使电流达到4-5ma就能很好的驱动混频器了.实际上什么波形不重要,使用方波都能驱动二极管混频器,只起开关作用,和正弦波效果一样.重要的是电压,建议R24用可调电阻,调整输出使音量刚好最大不再变化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跟随也不易——如果让一个人提个小包跟随你肯定没有问题,但若重点的行李是否就需要个壮实点的人跟随,再 ...

Q大说得太形象了,我也觉得作用不大,反而降低了输出电压,增加了噪音。提个小礼物去孝敬大人物,人家看不上啊。这个电路也是照搬爱康木老师的,振幅稳定十分理想,不带重负载波形也十分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电器干扰太严重,屋内基本无法正常收听中波,短波也屏蔽厉害,要想舒舒服服的听收音 ...

我的三级中放板基本上焊接完成了,没有试机,屏蔽盒的也还没有做,想做空气三联的,震荡线圈还要很长时间折腾的,只是无聊的时候才动手玩玩的。
听的话还是FM的比较好,在开阔地有十几个强台的,在楼顶有几十个台的非常清晰,我有用鱼骨天线接收地面数字电视的,只是加一条FM天线就可以了,天线放大器是三段的,九十年代有时候还收到过香港的FM,不过现在同频干扰严重,香港是很难收到的了,FM频段每个县级都有5-6个台发射!

这台收音机还确实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R20波形更好些.
Q12应该是K系列,选用高夸导大电流的管子比如2sk246一只管子就能行,调整R24 ...

2sk246手上到时有,但这个不是用在音频功放上的吗?能用在高频电路吗,Ft能胜任吗?手上有2SK241,2SK427,J310,这些都是高频场效应管,不知道合适不。

楼主:
三级中放不是大面积接地的话屏蔽起来要好点.
这个收音机喇叭够大.音质应该不错.

网友:
接收地面数字电视也很好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大说得太形象了,我也觉得作用不大,反而降低了输出电压,增加了噪音。提个小礼物去孝敬大人物,人家 ...

如果你会计算射随的电压增益,那就会发现一些不曾想到的有意思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句“电压增益小于1而接近于1”这么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级中放不是大面积接地的话屏蔽起来要好点.
这个收音机喇叭够大.音质应该不错.

准备做成全屏蔽的中放盒,级间都屏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会计算射随的电压增益,那就会发现一些不曾想到的有意思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句“电压增益小于1而接 ...

Q大,你就饶了我吧,我学的是建筑学,你让我去计算增益,我不会呀。无线电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只会跟在别人后面照搬照抄,按照自己拍脑袋的一些想法瞎试,要理论计算还真不会呢,能把收音机弄出声音来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k246手上到时有,但这个不是用在音频功放上的吗?能用在高频电路吗,Ft能胜任吗?手上有2SK241,2SK427 ...

用它的高夸导大电流,455k算不上什么高频,再说缓冲电路又没有电压放大,结电容才几个pf,问题不大.
我也是捡了个241用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Q大,你就饶了我吧,我学的是建筑学,你让我去计算增益,我不会呀。无线电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只会跟在别 ...

那就泛泛地理解吧,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玩是为了快乐,不快乐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做成全屏蔽的中放盒,级间都屏蔽的。

中频对隔离板厚度有要求,太硬不容易做啊.
级间挨的太近了,板子不屏蔽会自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坛友爱康木做过类似的本振电路,推荐我做这个,振幅稳定,一直就搞不清哪组数据多哪组少,他自 ...

经过这一年多的闭关修炼,认识到我以前对中波收音机很多的无知和狂妄,比如一定要用二极管环混频,要用调谐高放,要用输出幅度平稳的波形完美的本振,要用谐振天线(最好室外)。要用大动态的AGC.......

很多人喜欢超动态电路,但没有说是喜欢它哪一块,我只是喜欢它的中放电路,它的好处是,大信号和小信号中频扫频图不走形。这得益于它的电路结构,如大C型的中频谐振,中频抽头低圈数。---当然绕一个性能良好的TF102S中周也不容易。

还喜欢它的高电压检波。

鉴于当时条件的局限性,不敢用多一个晶体管或场管,所以我还是对超动态检波后电路耿耿于怀,认为是阻抗不匹配,证明之一就是检波级中频LC谐振不正常,调节检波级中周不灵敏。

我为了这事,特请教了还在我群里的超动态设计者之一李老师,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指导,可是李老师已金盆洗手,我问的问题没有给我答复,但李老师免费帮我测运气和财气,2019开始我的运气和财气会很好

阿福老师用4只管子做本振,看来是不惜代价了 ,如果这事儿放在李老师那个年代,那会被批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频对隔离板厚度有要求,太硬不容易做啊.
级间挨的太近了,板子不屏蔽会自激?

还没有试,会不会自激还不知道,不屏蔽肯定会有一点中频的二次倍频干扰的,只是想尽量做高一点增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经过这一年多的闭关修炼,认识到我以前对中波收音机很多的无知和狂妄,比如一定要用二极管环混频,要用调 ...

还不是受了你的影响,本来我就有点完美主义,但由于不是无线电专业的,对于理论知识一知半解,你的几个帖子一下征服了,《 还是中频,画了块超动态的中频》,《调谐高放收音机---场管中频 》,《调谐高放收音机初试成功 》,《调谐高放收音机--高放与本振》,《收音机用混频器SBL-1的体验》,《 2018年DIY第二帖:中波远程接收收音机》,你的这几个帖子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虽然复杂的电路我不敢下手,但超动态这个电路做了个纯中放,感觉比较理想,就又做了一块,一共2块超动态中放板带LM386功放,这样混频高放可以随意搭配。你的严谨从你的帖子里可以感受到,我只是连试带玩,从中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受了你的影响,本来我就有点完美主义,但由于不是无线电专业的,对于理论知识一知半解,你的几个帖 ...

我要来爱康木两块中放板,现在还木有完成,哪天心情好,继续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受了你的影响,本来我就有点完美主义,但由于不是无线电专业的,对于理论知识一知半解,你的几个 ...

爱康木——坏淫——诱惑良民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康木——坏淫——诱惑良民入坑!

师傅带入坑,出来靠个人。

网友A:
请问串在4148上的LED用的什么颜色?压降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得削波啊。
本振电压要打开二极管,二极管削顶。

今天特别高兴,你解开了我纠结半年的难题,这个环混我试验了快半年了,本振换过五六个不同类型,空载波形很好,峰值电压有1.4v,但一接环混就削顶,电压降到0.7伏以下,试了各种输出方法,均不能使波形和电压满意,折腾得准备放弃了。测环混的线圈电感有260uh,不小呀,比一个中周还大,怎么就带不起来呢?你的一句话,电压超过二极管开启电压了,就被限压在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下,出现削顶。对呀,矛塞顿开。又试了环混中间四脚不连,仅接输入线圈,输出波形完美正弦波,峰峰电压1.4伏左右,连接中间脚,电压降到开启电压,波形削顶,正常开启环混二极管。终于安心了,折腾半年尽瞎捣腾,谢谢老师指点迷津,隔了个传输变压器,没注意变压器的次级,一时没转过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串在4148上的LED用的什么颜色?压降多少合适?

红色的,1.6V左右,恒压兼做电源指示。
有个压控振荡集成块里面就是这种线路,差分自限幅振荡带缓冲器,不过多了放大和恒流源。
是不是把你电路里面的R20值430欧姆电阻去掉要好些?那位置加个电阻莫名其妙,劣化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特别高兴,你解开了我纠结半年的难题,这个环混我试验了快半年了,本振换过五六个不同类型,空载波形 ...

我是喜欢画个电路扔仿真程序里面跑几遍,想看哪个位置波形电压电流方便,哪里不满意了要修改动动键盘鼠标就成。现在原件都是厂家建模的,仿真结果和实际相差不大,都满意了再找厂家做PCB,比实际动手省时省力,还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上Gerber文件,图中几处错误已经改正,中周空脚已悬空。
原来混频级保留,共基电路作为第一级中放,输入 ...

老师,那几个文件可以直接传给厂家出pcb,我没有相关的软件打不开,平常用的是Sprint Layout,一直想弄个超动态宽频响的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那几个文件可以直接传给厂家出pcb,我没有相关的软件打不开,平常用的是Sprint Layout,一直想弄个 ...

老师不敢当,共同学习。
也可以传到这个网站在线看https://jlcpcb.com/quote
直接下单或者下载他们的下单小助手传上Gerber文件就可以找他们出PCB了,传说中的10X10cm内5元5片,当然这个板子要贵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共同学习。
也可以传到这个网站在线看https://jlcpcb.com/quote。
直接下单或者下载他们 ...

好的,谢谢,你的板子做成多少钱一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今天特别高兴,你解开了我纠结半年的难题,这个环混我试验了快半年了,本振换过五六个不同类型,空载波形 ...

我和您一样,一直怀疑是不是装错了,后来因为事多先放一边了,看了这个帖子,抽时间继续折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和您一样,一直怀疑是不是装错了,后来因为事多先放一边了,看了这个帖子,抽时间继续折腾

嗯!

快成对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

快成对虾了~

水平有限啊,

楼主:
今天起来没事,又摆弄了半天机子.
1 这个机子底噪非常低,焊下天线次级,确保高放未输入信号,音量开到最大,测量386功放输出噪音25mv,音量开到平常收听的1/3位置,1米以外基本听不到.
2 本机号称超动态,第三级中放电压动态范围13V峰峰值,设置AGC使最大检波电压6-7V峰值,确保不产生削波失真.
3 由于底噪低,AGC加在什么位置都对整机信噪比没有什么影响.本机调整中放增益到91dB,原机AGC完全不能满足要求,输入信号稍微一大就超过中放动态范围.我接成高放AGC控制形式,用高放管第二栅极调整高放增益,调整R1使第二栅极电压在无信号时保持1.2V,用信号发生器在第一栅极输入峰值10mv信号,整机开环增益84dB,由于AGC的作用,检波前电压峰值6.5V,闭环增益56dB,AGC控制28dB,第二栅极电压-0.16V.减小输入电压到峰值1mv,检波电压6V;增大输入电压,检波电压不超过峰8V.高放AGC控制自如,完全无压力.
4 高放第二栅极AGC电压在0.2v左右才开始起控,实际接收弱台,第二栅极均高于0.2v,弱信号信噪比完全取决于环境.对强信号而言,信号与噪音同时衰减,也没有使信噪比降低.实际收听强台与中放AGC相同.
5 与我的另一台原电路超动态收音机相比,本机底噪明显低于原电路.打开节能灯,原机有明显的嘶嘶声,本机只稍有影响.声音要比原机悦耳动听的多.
6 整机静态电流24ma,一小半消耗在两个稳压块上,如果使用HT7550与HT7580,静态电流完全可以控制在15ma内.
7 本次改动基本满足了我的全部要求,本版电路折腾结束.

网友:
朋友搞得不错,理论加实践,完美。还可能继续折腾,弄短波,听说二极管环混,短波效果比中波更好

楼主:
短波的话我再开个板子

网友:
朋友,请教一下,T1和T2是用TF102中周改的吗?有相关数据吗?中放是直接用的TF102s成品中周吗?二极管平衡混频器是买的,还是自己制作的呀,在淘宝上没有搜索到相关器件。

楼主:
T1、C2不装。
T2就用TF102制作,初级3-2脚14圈,2-1脚58圈;次级1-2圈接频率显示模块。
二极管混频有成品,SBL-1、-3和ADE-1-24都能用。

楼主:
把超动态的音频部分仿真了一下,发现调音部分设计非常用心,下一次一个板子上连音频一块做,用贴片。
就一个问题,自举电路电阻大,带载不能满幅摆动,加了两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做一个推动级解决。

宽带高低音都调高,低频80,高频10k均调升15dB。

窄带调高,高频降到6k,带外按12-18dB速率下降,远高于平常的6-12dB。

正常位置,高频升5dB,补偿带宽损失。

补充内容 (2019-7-19 13:53):
仿真的时候用大功率管,放大倍数小了,需要推动电流大,带负载能力不行,换大放大倍数的管子就可以了,不需要改动原电路。

网友I:
楼主,有PCB卖吗,我想要一块

网友J:
不会使用仿真软件,能不能仿真一下我这个中放检波电路,看看增益、带宽、AGC性能、检波动态范围、检波失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PCB卖吗,我想要一块

要是做我一楼的机子,三楼有Gerber文件,下载了发给板厂就可以做出PCB了。
要音频板子的话还得等,现在才是仿真阶段,做出来了我会发Gerber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使用仿真软件,能不能仿真一下我这个中放检波电路,看看增益、带宽、AGC性能、检波动态范围、检波失真 ...

抱歉,近期顾不上,仿真软件很好学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T1、C2不装。
T2就用TF102制作,初级3-2脚14圈,2-1脚58圈;次级1-2圈接频率显示模块。
二极管混频有成品 ...

T2用多大的线径绕,就用原中周拆下来的线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电器干扰太严重,屋内基本无法正常收听中波,短波也屏蔽厉害,要想舒舒服服的听收音 ...

“双栅场效应管需要的第二栅级的控制电压范围很窄,0.2V以上和2V、5V都没什么区别,0.2V开始起控,—0.3V基本就夹断了,只要想法使AGC电压在这0.5V范围内变化,……”

建议楼主用其它类型(右特性曲线)的双栅场效应管试试,AGC控制特性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T2用多大的线径绕,就用原中周拆下来的线吗?

0.08、0.1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双栅场效应管需要的第二栅级的控制电压范围很窄,0.2V以上和2V、5V都没什么区别,0.2V开始起控,—0.3V ...

有推荐的型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么?

3sk254  可以试试
最大特点噪音低,工作在55MHz时只有0.8dB。它可以5V以下供电,实用效果比较好。
正常工作第一栅极需加一个正的电压,电路略显复杂一点。

网友K:
双栅场效应管一般都是用在UV频段,nf大多1dB以上,短波以及更低频率段,急剧增大几倍。
即便是这样也比双极型三极管好的多,谁用谁知道!
我刚用254双栅场效应管改了70-2收信机高放,信噪比3:1时灵敏度能达到0.25uv,前后做了对比,明显感觉动态加宽,小信号清晰,强信号不用衰减,收音底噪静的出奇,声音悦耳动听,稍有胆味。
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双栅场效应管一般都是用在UV频段,nf大多1dB以上,短波以及更低频率段,急剧增大几倍。
即便是这样也比双 ...

好,买来试试。

楼主:
刚才才发现自己疏忽大意,把这个板子振荡用的两个9018管C E极画反了,但是居然能用!
把管子交换CE极重新焊上,振荡幅度大了一点点,频率基本没有偏移,但是谐波也跟着来了,原来可是干净的很.
负阻振荡电路果然厉害.CE极接反后那么点放大倍数居然照常起振,驱动二极管双平衡混频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很喜欢这个超动态宽频电路,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制板文件,下载学习!

网友L(2019-08-15):
引用 网友E:
经过这一年多的闭关修炼,认识到我以前对中波收音机很多的无知和狂妄,比如一定要用二极管环混频,要用调 ...

这回答有意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回答有意思,哈哈

个人理解不同。
我除了做过二极管双平衡混频,还做过JET管双平衡混频,MOS管双平衡混频,都买的封装在一起的商品管。用在中波上这几种电路只有增益的不同,没有哪个线路更优秀的区别。双平衡混频比平衡混频有更少的杂波,但本质上都是开关型混频,更要求器件的一致性要好。集成器件这方面有天然优势,不是手工配对能比的。话说本来场管手工配对比双极性管子难百倍,完全配对更是痴人说梦!如果连基本都要求都达不到还谈什么性能?靠刷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不同。
我除了做过二极管双平衡混频,还做过JET管双平衡混频,MOS管双平衡混频,都买的封装在一 ...

我只是看到爱康木写到“可是李老师已金盆洗手,我问的问题没有给我答复,但李老师免费帮我测运气和财气,2019开始我的运气和财气会很好”这句乐了,再说,也是浏览到你的帖子,觉得以后可以参考,没想到留个回复惹老师生气,让你觉得随便刷脸了,罪过!

网友M:
我直接照套件做的,灵敏度差了点,看来还得整整

网友:
先生的作品可谓上品,赞一个!

网友:
很好,正在找这个,坑啊人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直接照套件做的,灵敏度差了点,看来还得整整

把中放的9011换成高倍数的9014,磁棒线圈次级匝数加绕一倍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把中放的9011换成高倍数的9014,磁棒线圈次级匝数加绕一倍试试

我用的老管子做的,放大倍数不高。现在主要问题是高放AGC不起控,造成远近电台声音差别很大。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老管子做的,放大倍数不高。现在主要问题是高放AGC不起控,造成远近电台声音差别很大。

老管子的放大倍数更小,我的之前也是agc不启控强弱台音量相差巨大,后来换了高倍数中放管并且把磁棒次级线圈绕多以后好多了,你还可以试试把磁棒初极直接接到高放管栅极试试(但是我这么做发现噪音太大而且统调变钝了,这说明天线线圈的负载重q值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管子的放大倍数更小,我的之前也是agc不启控强弱台音量相差巨大,后来换了高倍数中放管并且把磁棒次级 ...

好的,我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A:
总觉得高放输出与环混输入RF之间阻抗不怎么匹配,我试着在两者之间加了级射随(参照别人的电路),结果强台失真了,像是信号过强的失真,我高放没有加AGC,因为用的2SK241场管做的高放,可能电路参数也没有调整好。电路大致如下:

网友A(2019-09-16):
天气凉快了,又来折腾这个电路,感觉用环形二极管混频还是有很多优点,至少声音圆润好听,杂音小,声音干净。
关于AGC,文中说使用高放AGC,不用R27,应该是指断开R27吧,是把中放AGC完全断开不用?感觉使用高放AGC有很多好处,控制范围大,中放电流不变而不会造成信号强度变化时三极管的结间电容变化而使中频曲线中心频点变化。参照楼主电路进行改进,原来用中放AGC,中频曲线信号强度变化会向低处移动。但也有一个问题,原来接在一中放的信号强度指示器就不能用了,可否直接接在AGC时间常数的电容上取信号?阻抗问题可以用P型场效应管或P型三极管作匹配放大驱动UV表,我的表头是500ua的。

网友A:
还没有动手,先把问题搞清楚了再画PCB。另外楼主有没有试过高放和中放同时控制?是否仅高放AGC控制就差不多够用了。高放管负载电阻如果用电感,是否能提高高放级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凉快了,又来折腾这个电路,感觉用环形二极管混频还是有很多优点,至少声音圆润好听,杂音小,声音干净 ...

断开R27就是断开中放AGC没错。
只要你不在发射天线旁边,高放AGC完全够用。BF998的g1极最大输入电压50mv不会产生明显的失真。
指示电路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动手,先把问题搞清楚了再画PCB。另外楼主有没有试过高放和中放同时控制?是否仅高放AGC控制就差不多 ...

没有试过高放和中放AGC同时起控的情况,高放AGC完全够用了。
高放负载用电感应该没有多大改善,因为二极管环混的输入电阻在几百欧姆,决定了高放的增益不会很大。实际上高放主要起阻抗变换和AGC的作用,整个高放增益很小。中放增益可以调到90dB以上,应该足够了。
如果觉得整机增益还是不够,高放可以采用以下带缓冲的电路,每个参数都是通过仿真反复调整过的,增益大约15-18dB,不会降低整机信噪比的。单纯增多天线线圈匝数增加增益降低了天线的Q值(本坛有人发帖子讲过),个人觉得弊大于利,不可取。

网友:
谢谢,我试验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试过高放和中放AGC同时起控的情况,高放AGC完全够用了。
高放负载用电感应该没有多大改善,因为二极 ...

另外我看你高放部分用的是5V的电源,如果使用8V电源,图中元件参数需要修改吗?缓冲级电流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看你高放部分用的是5V的电源,如果使用8V电源,图中元件参数需要修改吗?缓冲级电流多大合适?

5V还是8V都关系不大,缓冲级电流由源极510欧姆电阻和J310参数决定的,仿真和实际都差不多在4-5ma,带二极管环混绰绰有余。

网友A:
又要来请教,我仔细看了你的AGC电路,发现比原超动态电路少串了一个二极管,是为了让AGC减小延迟,提前起控吗,还是让AGC的控制范围更大。你的AGC控制是双栅管的G1还是G2,有的说都一样,两个栅都可以,有的说不可以,有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来请教,我仔细看了你的AGC电路,发现比原超动态电路少串了一个二极管,是为了让AGC减小延迟,提前起控 ...

如果用高放AGC,R27空着,起控电压靠R1调节。
如果用中放AGC,R27位置接一个4148,和原图电路就一样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附上Gerber文件,图中几处错误已经改正,中周空脚已悬空。
原来混频级保留,共基电路作为第一级中放,输入 ...

您好老师!TF 102绕制参数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您好老师!TF 102绕制参数给一下!

T2看55楼,初级3-2脚14圈,2-1脚58圈;次级1-2圈接频率显示模块。
其它初级3-2脚7圈,3-1脚共73圈好像,你查查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您好老师!TF 102绕制参数给一下!

中周是7+66匝,配1000P谐振电容。

网友A:
按照你提供的双栅管+J310的方案,又重做了一版,取消中放AGC,只用高放AGC,灵敏度很好,由于取消了中放AGC,调好中放曲线后,不管输入信号大小变化,曲线形状只有高低变化,不再往两边偏频了,这是我最满意的。感觉增益还是太高了,小信号AGC电压也不小,可能与我天线接入有关,由于考虑做多波段,采用天线全接入,这样可以减少次级的一个刀位。本振做2个,切换电源和本振输出用2刀,天线共用变容管,只切换天线一端,补偿电容并天线上,用1刀,频率显示中波,短波切换用1刀,一共用4刀切换。由于高放增益高,大小信号一样音量,但无台处杂音大,我用调节高放增益的办法来调整,改变源极电阻上并的那个旁路电容容量,但最后发现,取消时差不多。现在无台处比较安静,稍有点杂音可以接受,大小信号音量还算比较均衡。
请问我这样处理高放增益与使用天线次级从总增益来说,效果一样吗?感觉原电路去掉天线后本底噪声不小,而去掉源极电阻上的电容后,去掉天线本底噪音小了,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提供的双栅管+J310的方案,又重做了一版,取消中放AGC,只用高放AGC,灵敏度很好,由于取消了中放AGC ...

原图整个中高频电路增益约84dB,其中高放1dB,混频-8dB,三级中放91dB。
仿真了下你修改后的电路:
1、天线次级接入,只加缓冲后高放增益约17dB,比原电路整机增益高了16dB。
2、天线初级接入,由于原电路输入阻抗约120k,考虑到输入电阻影响到天线回路Q值降低,输入比次级接入又增加了10多dB,这样整机电路就比原电路增益增加了约30-35dB,高中频电路就达到110-120dB增益。高中频这么大的增益没有产生自激完全得益于混频电路性能好,无台处杂音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甚至怀疑无台处你的高放AGC都起作用了
3、天线初级接入,再加缓冲电路,把源极电容去掉,输入阻抗约600k,不考虑Q值提高影响,整个高放增益比有源极电容的情况下降低了12dB。整机增益应该和原来天线次级接入(不取消源极电容)再加缓冲的情况差不多。好处是取消源极电容后对天线回路的Q值影响不大,坏处是大大降低了收音机接收信号的动态范围。
仿真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最后怎么舍取还得自己斟酌。

网友:
谢谢你的分析,得益匪浅
正如你所言,我装了个调谐指示表头,AGC起控会有指示,白天还好,晚上噪声处也有指示,几乎不能归零,我再想想办法怎么处理波段切换

网友A:
另外,如果朋友有空,能否仿真下这个本振用在短波时的情况。我今天实际搭了这个电路试验,线圈暂时为4+12匝,能起振,但振幅不管怎么调,都在200mVp-p左右,是线圈匝数不对,还是其它参数需要修改?还是这个本振不适合短波?振荡管用的9011,是否ft太低了呢。计划频率范围在6-18MHz左右。

网友:
磁芯为10x10,NX-40短波振荡磁芯,可变电容暂时按7-270P,电调背对背与这个数值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朋友有空,能否仿真下这个本振用在短波时的情况。我今天实际搭了这个电路试验,线圈暂时为4+12匝 ...

我今天也搭了电路做实验,12-365P空联。初步计算 :5-15MHZ,本振电感量2.35微亨(4+11共15匝),垫整3300P,可以覆盖,本振空载0.1-0.4V峰峰值。电路和楼主差不多(爱康木的)管子9011.明天再折腾。

网友P(2019-11-07):
楼主用的什么PCB画图软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T2看55楼,初级3-2脚14圈,2-1脚58圈;次级1-2圈接频率显示模块。
其它初级3-2脚7圈,3-1脚共73圈好像, ...

你好老师按照你的PCB文件打样电路板应该没问题吧。谢谢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文件打样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
有做电路板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线路,正面铺铜接地,空脚基本都与地相连。
其实3楼都有Gerber文件了,随便一个Gerber viewer都能看 ...

这个文件直接打样电路板就是和楼主的电路板一样的吗。我联系好一家做电路板的如果没问题我准备仿制了。谢谢。本人不会软件pcb设计冒昧问一下见笑了。

网友P:
请问高手老师一下这块板子具体尺寸多少。我问了两个打样的一个说是12 X18  厘米一个说16X24厘米到底那个对本人对PC软件不懂。我准备仿一个玩。打样的说电路板一块40元不知道贵还是不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高手老师一下这块板子具体尺寸多少。我问了两个打样的一个说是12 X18  厘米一个说16X24厘米到底那个对 ...

把三楼的附件交给他打样就行了,里面有边框数据,出不了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用的什么PCB画图软件呀

用的Cadence16.6。

网友:
已经打好了几块电路板

网友:
希望楼主能造福于广大坛友,做一套收音机给偶们用,自己做实在是难以准备齐全这么多东西。

网友(2019-12-17):
今天把件凑齐焊完了可是不行没有信号声。连正常的沙沙声都没有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明天再弄。望高手赐教,

网友:
今天又弄了一晚上还是不行。可能是我买的混频器是假货。

网友:
我这有多余的板子哪位大神给我调好我的我可以白送板子。我实在调不出声了。我没有专业仪器。

网友:
这个是顶级精品,有没有试机视频?最好可以定制批量生产,造福爱好者

网友(2020-02-06):
冒昧的问下原始设计文件能上传吗

网友M(2020-04-13):
q老师您好,想问一下中周还是原来的数据吗?

楼主(2021-12-13):
引用 网友M:
q老师您好,想问一下中周还是原来的数据吗?

中周数据没有变,都用的原来数据

楼主:
好几年没来了。

85.63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