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有什么看图软件?

楼主(2019-07-11):
acd?什么版本的?

还有什么别的好用的吗?

网友:
用win10自带的那个

网友:
简单看图,ACDSee3.1;如果要简单缩放、编辑,就ACDSee5.0 …… 用了十几年,习惯了

网友:
个人习惯,FastStone Image Viewer简单明了,找个图方便;若看矢量图,就用极速PDF阅读器。

网友:
isee,简单,功能多

网友:
acd 一般习惯了就用固定的,除非有新特性不支持了才有动力去找其他的

网友:
简单看图就系统自带的,要处理下就acdsee pro,

qq影像太慢

网友:
看什么图片吧,一般图片系统自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ACDSee3.1,缺点是不能在图片上添加文字

网友:
ACDSee5.0用了很多年

网友:
都是系统自带的,没特意去下载什么看图软件。

网友:
系统自带的画图。和福昕的PDF。

网友:
我只用ACDsee 5.01中文版,界面简单实用,还有图片编辑配套软件。无可奈何之下采用Photoshop打开,扫描仪600dpi以上分辨率扫描的大图片6M以上设置20多兆。正牌公司多年以来的正规产品才会稳定。

补充内容 (2019-7-12 21:31):
甚至20M的,错写设置

网友:
ACDSee,版本有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