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做工很好可惜坏了

楼主(2019-07-11):
故障表现为充不进电,指示灯不亮。该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
EMI电路都没有,只能说凑合。

网友:
这个简单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的算做工很好?

刚才初略检查一下,保险正常,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那个大功gu率管估计挂了。

网友:
哇!金属膜电阻啊!

网友:
很普通的开关式变压电路

网友:
第一步:用这几个零件的编号, 去搜寻开关式稳压电路

网友:
开关电源初级控制用的什么芯片?

这个电源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设计、做工和用料,与好没有关系!

楼主:
八条腿的是358运放、
四条腿的是光耦
带散热片的是5N60

网友:
这板子做工很好很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初略检查一下,保险正常,没有电压输出。

找到启动电阻,此类故障往往是这个电阻出问题,更换电阻就可以了。
我家的一台台式电脑电源和充电器电源都是这个原因,前一次用好好的,再次开机就启动不了了,经检测都是启动电阻故障(电阻断路)。

网友:
这做工好¥15一个烂大街的货自激358+431搞个集成mospwm芯片也好
话说我也有一个自激的前面高压部分炸了,花了两天时间才修好自激卡关电源最省料但是参数要匹配好才耐用

网友:
多下载一点开关电源的维修资料,看明白了就会修了

网友:
      这电源只能算是做工很好,至于用料吗就有待评论了!多大功率、多大电流、是否充满自停等等都是元件取值定位元素;看电路板正面布局应该是贴片IC,此类电源一般电源管击穿损坏IC一般也会损坏的,一旦损坏元件不便找也不便焊。这就不如DIP封装的可以加个IC座,每次电源管坏一般只需更换场管和驱动电阻,IC直接插拔更换,其它的(电阻、限流电阻、整流管、启动电阻、光耦、TL431等等一般不是贴片的就更好换了。

网友:
这做工,只能说满废品站都是

网友:
大电容边上那个电阻看一下

网友:
通电查高压电容电压,基本就可以把整流滤波排除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家里好几个表示自己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