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款家用电吹风

楼主(2019-07-11):
DIY&分享—GravityShare

吹风机几乎是每天使用的家庭小电器,其实吹风机不仅仅可以用来吹头发,在很多其他场合都可以用得上。
吹风机是由电热丝和一个高转速小风扇组合而成的。通电时,电热丝产生热量,风扇吹出的风经过电热丝加热,就变成热风。如果只是小风扇转动,而电热丝不热,那么吹出来的就只是凉风而不热了。

这次我们来拆解一款小型的家用吹风机:

G01  家用吹风

P01  家用吹风机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拆解过程:点击播放视频

V01  制作过程

详细图文部分↓
一、拆解准备
1、材料工具准备
1、吹风机 1个
2、螺丝刀1把
3、其他工具等等
P02  拆解主角

二、拆解过程分享
拆下手柄上的两颗固定螺丝,取下手柄:
P03  手柄

手柄的两个开关位置:
P04  开关孔位

手柄内部结构:
P05  内部结构

风筒背后的进风口栅格:
P06  风筒进风口

风筒上面的铭牌信息:
P07  出风口

风筒内部有防高温圈:
P08  内部

发热芯及风扇电机:
P09  内部组件

【未完,由于文章限制10张图,余下内容楼下补充】

楼主:
(下面补充余下图文):

拆下发热芯:
P10  发热芯

电源开关和冷风开关:
P11  开关

直流电机,上面焊接有4个二极管作为整流桥:
P12  直流电机

输出轴上的扇叶:
P13  扇叶

最后来一张大合照结束这次拆解过程:
P14  大合照

恢复原貌:
P15  恢复

三、拆解原理分析

根据拆解分析得到下面的原理图示:
P16  原理图示
这款电吹风有两个档位以及凉风热风功能,
1、电源输入为220V交流电;
2、R1为大功率的电热丝作为主要热源输出;
3、R2为小功率的电热丝同时作为电机的限流电阻;
4、吹风电机由VD1~VD4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供电;
5、K2在档位I时,VD5提供半波整流,电机输出功率较小,输出弱风;
6、K2在档位II时,电机输出功率较大,输出强风;
7、K1为凉风开关,常闭状态输出热风,按下开关时输出凉风;
8、部分档次高一点的电吹风还有温控开关,当输出温度达到一定的阈值时,自动断开电热丝回路,当温度回落到一定阈值时会重新接通。

四、最后有话说
拆解发现这款吹风机的质量一般,用料做工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下面整理一些电吹风的常见故障作为参考,出现故障时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自己尝试解决一下:
1、电源输入线断路;
2、凉风开关、档位开关烧坏;
3、整流二极管损坏;
4、电热丝短路、电热丝烧断;
5、电机烧坏或被异物(头发丝等)堵塞导致不能正常转动。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就这么裸了?

网友:
进线都绞了?

楼主:
剩余的内容已经补充了

楼主:
电源线被已经剪掉了

网友:
下次拆个带负离子的看看呗

网友:
吹风机质量的确一般,最大的贡献是电路图。

网友(2020-08-25):
电热丝同时也相当于降压电阻,使220伏电压降低后经过二极管整流再带动吹风电机

网友(2021-01-28):
我也有一款,素士H3S,拆完不会玩了、、、、

网友(2021-08-08):
看起来挺精致